[外设] 之前搬板的鼠标充电指示灯(三色LED)弄好了,不过有点暗...

楼主:
接上帖:再次打板归来,无线鼠标复活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4272-1-1.html

上次焊的时候脑子抽了把LED焊错位置了,充电时灯不亮:

LED改到正确的位置(右边)了,限流电阻试过原来的333(太暗)和100(太亮),然后又从料板上找了个103:

装上壳子再看,充电时灯红绿蓝三色循环,遗憾的是亮度还是低了点,我猜电阻是不是要换成2~5K的:

今天才注意到这LED竟然是三脚的,但焊的时候只焊了两脚,谁来扫个盲中间那脚是干啥的,另外三色循环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我猜 中间那个脚应该是空脚 用来散热的

网友A:
中间是散热的 这种LED叫 七彩自闪LED  因为每个芯片和内部电阻差异   多颗LED开始是同步   慢慢地就不同步了 有快有慢

网友:
三脚的LED应该是三色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是散热的 这种LED叫 七彩自闪LED  因为每个芯片和内部电阻差异   多颗LED开始是同步   慢慢地就不同步 ...

这么先进啊,那限流电阻到底用多大合适?

二○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网友:
pcb自己画的吗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