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关于pp2制作点焊机的问题

楼主(2025-10-13):
我见论坛有人用pp2k当控制来制作点焊机,于是买了个pp2。
嗯,寻思既能便宜点还可以不用pp2k的丑外壳。
到手后发现一个问题,pp2相比pp2k,少了一个2pin的控制插口。
额,知识匮乏,为了少走弯路,我用单独电源供电的话,pp2应该怎么接mos板?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的?定时器?

网友:
我不懂这个,路过是来学习一下。

网友A:
触碰到姿势盲区了,吓得我赶紧去某宝搜了下PP2K

网友:
为什么不用现成的控制板呢?论坛确实有人用PP2K做过,但没做成。你都不知道怎么做,就下手买板子,胆子可嘉。

网友B:
SET/STOP键不可以用来触发吗?

网友:
鸡肋,麻烦的东西,买个专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碰到姿势盲区了,吓得我赶紧去某宝搜了下PP2K

同样操作

网友:
我现在就在用PP2K做点焊机触发控制,很不错的。PP2做控制器差个推动极,要在后面做个图腾柱驱动。楼主坛里搜一下,记得有坛友用PP2加光耦驱动点焊机MOS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STOP键不可以用来触发吗?

哈哈,是的,直接用这俩就行

网友:
光耦隔离变压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