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papago! d5行车记录仪更换法拉电容,解决时间重置和漏录问题

楼主: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今天来给大家拍一个papago d5的行车记录仪拆解,并更换电容的贴子,这个记录仪用了两三年了,但有一个缺点,时不时的时间重置并漏录,其间更换原装的点烟器供电,usb线供电,到现在用的专用降压模块供电,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了,还是偶尔漏录或视频损坏,最后有点时间,怀疑是不是法拉电容不行了,买了两个台产CDA 同型号2.7v 5F的电容更换。这个记录仪原装电容是万裕的,用万用表测量待机单个电容两端电压1.9-2v左右,由于电容是焊脚端有屏蔽罩,不想拆屏蔽罩就直接剪了引脚接焊,谁知引脚留长了,焊好后装不进外壳,有干涉,只好又重拆了剪短了焊,现在装回去了试了两天,发现一键启动时频繁通断电仍会有一个视频损坏,感觉是机器来不及反应没录完导致文件损坏,不知其他款行车记录仪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至少我以前用的几款带电池款的没有这种问题,搞的我都想放弃这种电容款的记录仪了,有用过的老铁来讨论讨论!谢谢!这个记录仪内部做工感觉不错,但文件损坏让我不能忍!用的卡是雷克沙的视频高耐用卡,应该与卡无关,如果再不行我准备再换一个品牌的

网友:
不错,这样长时间不开,也会复位的吧。

网友:
可以试着排除下高温问题

网友A:
这电容脚这么长,为毛给剪了???

二○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脚这么长,为毛给剪了???

楼主说了,为了方便焊接,因为电路板背面还有屏蔽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了,为了方便焊接,因为电路板背面还有屏蔽罩。

文字太多了,没看到...

二○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网友:
时间不能保存很久吧

网友:
我之前买的海康威视的,前后双录。我拆开看过是安霸的A12方案。配置很高大上。实际效果也还凑合,没有电池,电容也没有,只有通电工作,断电就断。我那个前摄像头正常,但是后摄像头每段之间会漏录5秒-6秒。一开始我设置的每1分钟1段,现在没办法调整为3分钟了。

网友:
我以前买过这款,后面家里的车都换了海康和70迈的,都不错,现在新出的功能好多了。

网友:
可以用几天?

网友:
换张卡试试

网友:
先天不足,后天难改,长时间不用没电了吧,把电容换成锂电试试

网友:
做工、用料都还不错,既然有足够空间,换长条的锂电试试吧,还有内存卡也可能有问题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大家,这个记录仪是4k的,sony imx415传感器,但我平时只开2k模式,发热量中等,因为平时也就上下班用用!二:视频卡用过机器原装的卡后来又买的雷克沙视频耐用卡,几乎是最高规格了,还是有视频损坏;三:我自己揣摩还是法拉电容的问题,法拉电容的优点是耐高温及安全性好,但是相比锂电有致命缺陷,电源稳定性不好,不耐启动时的冲击,特别是反复启动电源冲击容易文件损坏。大家有没有用法拉电容款的一起讨论下是不是这样,还有那种不带电容电池款的,用的纽扣电池维持时间的,那种文件是ts的,断电就关,优点是文件安全性好,不会损坏,缺点是做不了高码率,不清晰

网友:
实际效果也凑合

网友:
原来新的时候有这个问题吗,莫非是容量不够大

网友:
好大一坨 散热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