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的点焊机居然限制电流400A,头疼

楼主:
之前的点焊机主板被我热风枪吹跑了贴片元件,然后网上又买了一块型号z99的点焊机主板。
到手看起来还不错,用60ah汽车电瓶点焊了一下,0.15能焊,0.2焊的不太稳。
当我提高档次试试的时候,主板直接报警,超过400A电流之后,主板会报警并限流。
我愁,本来还想着背面再加几个mos管,这下好了,电流被限制了。
头一次遇见这种情况,我在想,它限流的原理是什么,有没有办法绕过限流呢

网友:
估计是用mos的内阻来进行检流

网友:
没限制会炸啊

网友:
看mos管附近有没有啥线接到电阻再进单片机的  一般改那个   要测流就肯定测降压  改也没用  这个铜皮过流就这样  输入输出直接接触到铜条  不靠铜皮过流还可能

网友:
你用这种可以大电流放电的电瓶,没把板子烧坏就是幸运的了,这种点焊板,最好用12V10A的,瞬间放电电流达到100A,就是我们用的电焊机的电流,也都是调到100A到200A,焊条就可以熔化了。

网友:
几元还包邮的板,不限流?你会将板熔掉的。

网友:
很不错了,有程序限流,我买的就只能靠自己改变电池电压来限流。

网友:
一直想搞点焊机,无奈手里没有合适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