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AX3000巡天版Mesh组网简记

楼主:
家里原用的两个无线路由是水星的D128G和D196G,以前是单独设置WIFI账号和密码,当玩着手机从一个房间到另一房间时,需要手动转换WIFI账号,很麻烦,刷视频看电影等都会卡顿一小会儿。咨询后想使用有线桥接组网,但设置很麻烦,而且即使是有线桥接,信号强度和带宽都损失很大。

经过咨询和比较,买了2个中兴AX3000巡天版来Mesh组网,以前没有用过中兴路由,经过几天试用,觉得确实不愧为国货精品!将其中一个作主路由,放到弱电箱外(便于散热),另一个作副路由,放在书房和主卧之间的次卧。对主路由进行简单的常规设置后,拿出网线一端插主路由Lan口,另一端插副路由Wan口,副路由自动完成Mesh组网,这种傻瓜化的组网设计太方便用户了!

现在拿着手机在家里到处走动看电影刷视频,信号无缝丝滑连接,再也没有卡顿了,也不用手动切换WIFI用户名和密码了,将近140平房屋WIFI信号无死角!

产品包装盒,两个路由一模一样。

其中一个作主路由,放在弱电箱外。

另一个作副路由,放在次卧的电视上。

中兴智慧生活APP中,显示两台路由已组网成功。
组网之后只显示一台主路由,副的跟主的是同步的。
副路由其实已经成为主路由的一部分,相当于是主路由的一个接力和延伸。

正在测试网速。

网络测速结果。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将两个路由的WIFI密码、加密方式、信道都设置成一样的就能达到跟现在一亲的“伪”漫游的效果了?

二○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将两个路由的WIFI密码、加密方式、信道都设置成一样的就能达到跟现在一亲的“伪”漫游的 ...

可以是可以  就是在信号弱的地方  不会自动切换。  漫游的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  就是在信号弱的地方  不会自动切换。  漫游的会

那是弱信号机制没设置好...

二○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网友C:
也想买中兴新产品,效果怎么样?

网友:
咨询后想使用有线桥接组网,但设置很麻烦,而且即使是有线桥接,信号强度和带宽都损失很大。

有线桥接怎么会有损失?你咨询的人本身就不懂吧。无线中继才会有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线桥接怎么会有损失?你咨询的人本身就不懂吧。无线中继才会有损失

学习了,你说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想买中兴新产品,效果怎么样?

以前从来没有用过中兴的路由。目前用了几天,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弱信号机制没设置好...

亲,这个是在路由上设置吗?应该是在终端上比如手机、平板里面设置,但这些智能设备有些有诸如“自动选择信号更强的无线连接”选项,有些廉价的可能相关选项都没有。请问“弱信号机制”怎么设置?

网友:
跟我选择一样,不过我用的是AX3000晴天版.内置天线那种。我是客厅电视背后(方便转接机顶盒)和书房各一个,也是有线mesh组网。这种组网一般家庭够用了。
你可以切换主副路由,方便管理。

网友E:
天线这么放,我觉得还是不大好。个人建议还是立起来,而不是横着。

网友F:
问题是你两个路由有线连接,中间网线怎么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你两个路由有线连接,中间网线怎么走

以前每个屋子都预先布了网线和接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这个是在路由上设置吗?应该是在终端上比如手机、平板里面设置,但这些智能设备有些有诸如“自动选择 ...

类似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这么放,我觉得还是不大好。个人建议还是立起来,而不是横着。

...

亲亲,你是个技术人!

网友G:
信号箱位置高是优点。插座和弱电箱一度流行贴地(三十厘米左右),结果就是强电插座一旦发生触电人就容易瘫到插座上无力摆脱。而且插座有很大可能被家具挡住报废。弱电箱贴地麻烦也很多,前不久将TG1400tc换成TEWA708G就因为新光猫体积大无法塞进箱子,最后一股脑都上了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信号箱位置高是优点。插座和弱电箱一度流行贴地(三十厘米左右),结果就是强电插座一旦发生触电人就容易瘫 ...

虽然有点影响美观,但散热好,易操作!

网友:
我说个无语的,这类路由器早期版本用高配拿口碑,后面量产批次就一直减配,外壳一样内部硬件十来个版本,越来越拉胯
我就被华为AX3坑过,加固件才知道都有十来个版本的硬件编号来对应不同固件

网友:
看上去不错啊。速率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