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个小米智能插排,但没发现问题

楼主:
小米智能插排,型号ZNCXB01ZM,突然不通电了,拆开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呢,买了个万用表,好像也不太会用,也没查出什么问题,第一天的新手到此求助。。。。

网友:
怀疑是继电器的问题,可以供电12v,测一下通不通

网友A:
建议楼主不会就不要搞了,安全第一  专业人做专业事 尤其是这种带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不会就不要搞了,安全第一  专业人做专业事 尤其是这种带电的

二○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网友:
先查继电器吧

网友:
有点像进水了吧,新手要不买个一样这个WIFI换上,要不改直连。不会就不会,放着有精力有学习能力再整

网友:
小米杂货铺的东西我不买

网友:
安全第一  专业人做专业事

网友:
小米品控一般般

网友:
进水贴都红了,这种上来就让大家远程问诊,大家也做不到啊

网友:
如果确实是松下的继电器,那坏的概率比较小

网友:
买的新万用表,楼主求知意愿强烈,烙铁有了吗?
用二极管档测一下各个零件,哪里有短路的响声就是哪个零件坏
如果不会修,进线直接跳过蓝牙模块,当一个普通插排

网友:
如果自己不会用万用表,就不要弄了。

网友:
竟然用上松下的继电器

网友:
从来不用这种,多个功能多很多问题

网友B:
进水贴变红,如果没有手艺,就直接跳过电路板使用。

不过有一说一,研究了一下,这应该是空盘吧,看起来像虚焊。

建议跳过板子使用

网友:
万用表不会用就要修电器?你得先学习学习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贴变红,如果没有手艺,就直接跳过电路板使用。

+1,把联网模块去掉,还能当一个普通插排使用

网友:
这痕迹像是进过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