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Pavilion-15型号tpn-q118笔记本主板号DA0R63MB6F1报高温不开机维修

楼主:
朋友介绍的,是他的朋友的本本,说可能风扇坏了,时开是不开的,有时开了也自动关机,说让我看下

开始那边联系我时说可能是风扇坏了,因为风扇不转。我以为风扇问题,就让拿过来我帮清下灰,换下散热膏什么的。型号TPN-Q118,四代I5的机器,拿来时我说这个有点年代了,如果只是清灰就当是帮朋友忙了,如果有问题要修再跟他说价格看修不修。
板号如下:

拿来时成功开机一次,后来就是开机报高温然后断电,然后几次都是按电源键,电源灯跟大小灯闪一下断电,然后再按没反应,等几秒按才又是一样,偶尔能点亮就显示高温警告。

先拆机,因为当时那人催得急就没拍几张相片了

拆开发现散热硅脂已干了,然后灰有点大,不过这么多年了能理解,还有就是BIOS电池没电了
先清灰换了硅脂,手上没有这种焊线的2032电池,拿了片台式主板的电池,把这个老电源的连接片用剪钳拆下,用点焊机点上然后用套管包上。
通电,还是一个样,我清了灰后只能开机电源灯闪一下了,而且按一下开关整机会断电一次,就是连着可调电源会一下显示0.00A,然后再上电。
这下确定了,不是风扇或是散热的问题,是主板出问题了。
然后联系机主,说了这事,说主板问题,如果要修就修,不修了就给装起来拿回去,因为没给解决不收他钱
机主说多少钱,因为这种断电的问题比较难查,所以就报了180,修不好不收费。他说修,那就修吧
=====================
找了半天找到了点位图跟原理图
直接说结果修了那吧,因为过程曲折,先是按上电时序查了相关信号,查了待机条件跟电压,搞了半天没搞好,想到原来的高温报警,就转到查温控相关电路去了。

这里是温控电路,3VPCU经过分压连到EC温控,R776是NTC电阻,经过看点位图这几个电阻在散热器出风口背面

这个位置
这里原来有贴一层黑色海棉,但是老化了,手一摸就成泥粘手了
我用洗板水洗干净,发现R774焊点发黑有像是腐蚀了样,用镊子推了下这个电阻就掉了
拿来量电阻值倒是正常16.5K,不过只能量背面了,因为正面焊接面好像金属层腐蚀掉了都不上锡了
因为正面不上锡了,我拖干净焊盘后把电阻反装,焊半天焊不上,一看,背面的那层金属层也掉了
以前也有遇到过这种腐蚀的电阻焊位掉的,这种没办法搞,只能换,但是这个16.5K的0402电阻我手上没有,那边又催得急,最后没办法,只能把焊盘刮大点,装了两个0603的电阻并起来,
开始想一个15K串一个1.5K的,但是空间不够,只能并22K+68K了,算了下是16.66K,不过这里分压下拉本就是100K的NTC电阻,这点误差是没有问题的

这电阻在这
温控制直达EC的74

跟102脚

=========================================
换了后就好了,不管怎么开都不会报高温了,也每次都能正常开了
故障原因就是那海棉老化成泥把电阻焊盘腐蚀了,这个感觉应该有年头的机器都会这样,如果是同款机器有这个问题可以检查下这里的电阻。
说倒是几句话,但是搞了有半天。现在明白了,维修的收费是那来的了
本来如果是朋友的电脑是给免费搞的,但是不认识加上催得急,原来报180就是想关他知难而退想不到他却说要修。
浪费了半天周日,晚上可以加个菜了

网友:
我觉得吧,这种说要得急的单不接为好,通常屁事都多得很...

二○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网友:
能按点位图修的,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