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手小白问下老哥们量产开卡问题 主控是sm2246en 颗粒东芝TH58TFT1EFLBA8P

楼主:
手里有个不认盘的1t 2.5寸 ssd 按照网上教程来没量产成功要么一直跑要么一直报错,想请教下论坛里的大神,主控是sm2246en 颗粒东芝TH58TFT1EFLBA8P 有四片,缓存海力士。

网友A:
改参数,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参数,降频

老哥我第一次弄,不知道改哪里参数啊

楼主:
搜了下参数是不是在那个flash.set里面改,现在是改了也不行,点开始一直跑不停

楼主:
自己搞定了 啥参数都没调,就是软件里面可能兼容不太好引起的 换了好几个版本的,终于搞对一个

网友:
你可以上个参数设置的截个图来看看

网友:
多了一个思路,多谢分享交流!

网友:
找找开卡工具直接重开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