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24V/220V逆变器为5串锂电供电

楼主:
市场上大多逆变器为12V或24V转220V,淘了个24V/220V的逆变器,可是测试了最低启动电压为21.5V,再低点,开机只听见一声蜂鸣声,然后就关机了,没有逆变输出。可我的电池组是三元5串的锂电,电压一般为18-21V,达不到最低启动电压。淘宝找了下,使用5串锂电的逆变器很少,标称功率一般都比较小,不到200W,实际带载100W都到不了。只好还是设法改个24V的逆变器。
淘的这个24V逆变器拆开看是AZ7500B的驱动板,原以为是在这里改(一般第4脚控制保护),结果我这一个的第4脚都没有连电压检测。所以考虑不启动,是驱动板供电电压不足。查了下供电电路如下图,第一见到这种稳压。

看图,24V时刚好输出12V。计划改个19V,
这就好办了,改交分压电路,采样上端电阻改为5.23KΩ即可。没有刚好电阻,旧电路板上找了个5.4KΩ的替换10KΩ。

测试成功,DC18V时输出AC206V,DC21V输出AC228V,基本可用。

改造心得整理下,供坛友参考

网友:
输出不是能够稳压的吗?我见逆变器只要能够工作在额定功率内电池电压的波动输出电压几乎不变化。

网友:
楼主基础知识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