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松下EZ7521电池自己DIY的问题

楼主:
请问自己DIY电池的话是不是只要加两颗电阻就行。记得以前看过,现在搜不到了。

网友:
发个图片比较容易理解吧,机器那里应该加个识别电阻

楼主:
这是机器的电池插口

网友:
原装的太坑了

楼主:
是啊!转了一圈发现卖的很少,而且很贵。

楼主:
天使的魔翼大神应该知道怎么搞,但是最近好像没来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