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iKO MK-938定时插座转换器拆解

楼主(2025-10-14):
拆MiKO定时插座转换器,
平时定时插座是电动车充电用的
最近转动不灵活,有点卡

拆下3颗螺丝,螺丝是Y型的

这个定时器只能顺时针转动,逆时针转不了,最后被我逆时针用力把红色的齿轮打掉了几个

网友A:
电风扇上的定时器是可以回转的啊,设计不同?

网友B:
我用也是这种机械式的,但又不一样,是那种拨片式的。

网友:
基本都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产品的结构都差不多。

网友C:
这是啥原理,展开讲讲

网友:
谢谢分享,开了好几种转换器,差不多

网友D:
这种机械式定时器都只能顺时针转动,逆时针转动容易伤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啥原理,展开讲讲

和旋钮微波炉的定时器一样,220V驱动同步电机带动计时机构,同步电机的转速取决于交流电源的频率

网友E:
以前买过一个类似这样的定时插座,后来换电瓶车了就一直没有用过。

网友:
看着挺有趣的

网友:
看起来比较紧凑型的机械式,运行起来有齿轮声

网友:
鱼缸定时用的上,,,如果是有电池那种就比较方便。。。。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买过这个牌子,给老家抽水泵用的,选的功率也是足的,结果第一次用就烧了,店家说不能用电机这样的负载。
后面厂家给我又发了一个,但没再用了,直接升级装了一套自动水位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风扇上的定时器是可以回转的啊,设计不同?

电风扇上的定时器是弹簧储能,这个是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也是这种机械式的,但又不一样,是那种拨片式的。

那种是不是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啥原理,展开讲讲

这个图应该看得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械式定时器都只能顺时针转动,逆时针转动容易伤齿轮。

我就是正反都拧,结果吧齿轮打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买过一个类似这样的定时插座,后来换电瓶车了就一直没有用过。

就是电瓶车充电要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