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可调电源终于完工了,测试了一下短路火花四溅

楼主:
自己diy的可调电源终于完工了,用料慢慢找。
测试了一下短路,还是算耐折腾吧,29v短路测试,直接到了限流,火花四溅。
现在有一个问题,短路调试不是恒流输出,而是限流保护电流,输出用电炉丝当负载,不同的阻值能恒流,在想是不是lm358失调电压原因,增大偏置电压改善不大。难道得用轨到轨芯片

买的两个30v的模块,大小对比,功率不够用,发热比较大。

网友:
够狠的,肯定火花四溅

网友A:
29v短路测试,直接到了限流,
它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B:
自已做过几个,要么外观不满意,要么参数不满意,,最后花了几十元买了成品 小品牌的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v短路测试,直接到了限流,
它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10a,但实际7—8a,取样点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已做过几个,要么外观不满意,要么参数不满意,,最后花了几十元买了成品 小品牌的可调电 ...

小的买了几个,要么电压不高,要么功率小,自己做个0—90v的

买了两个号称1800瓦的tl494的升压模块,不耐用,发热也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已做过几个,要么外观不满意,要么参数不满意,,最后花了几十元买了成品 小品牌的可调电 ...

重在折腾,效果不是主要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C:
看下去一般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去一般般啊

非常一般,毕竟不是专业的,舍不得大价钱买专业的

网友D:
帮朋友用S350做了个可调,最大电流没敢试,怕炸鸡,留给他去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朋友用S350做了个可调,最大电流没敢试,怕炸鸡,留给他去炸了。

这个是升降压的,属于低压,就是要暴力折腾看看会不会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朋友用S350做了个可调,最大电流没敢试,怕炸鸡,留给他去炸了。

,回头炸机后再收割一波人情

网友:
自己做的电源还是靠谱啊;我都是准备一个大功率的电动车充电器,应该是60V5A,买一个升降压模块,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好的可调电源。

网友E:
还是一体式的方便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一体式的方便些吧

纯粹瞎折腾着玩,坏了自己会修

网友F:
其他调整电阻大小可以恒流输出

这句话没看懂

短路不是恒流,应该是功率超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他调整电阻大小可以恒流输出

这句话没看懂

输出,用电炉丝当负载,不同的阻值能恒流

网友:
DC-DC短路容易烧MOS,,到是494改装的耐操,随便短路设定恒流值。

网友:
看到
两个中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