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大众离合器有点重,开了十年之后,才开始改造。

楼主(2025-10-14):
其实,刚买了的时候,开了几个月就想改造 ,但是,当时没有视频,不知道从何下手,也就罢了。。

上周无意间在 抖音上看到了,十分简单,估计 5 分钟就可以。毫不犹豫淘宝下单了一个弹簧,价格 8 块钱。。,

看到 上边的 白色 的弹簧了吗 ?就是要更换它。

用剪刀 插入 弹簧和踏板 的间隙,往外别(bie,四声)。

弹簧头被敲出来了。

一头黑色,一头白色,黑色 向前顶着底座,白色 向后,顶着踏板。

左侧新弹簧。这里要把旧的 塑料套管里边的挂钩摁下去,使其分离,这个地方费劲,耗时3 分钟。

白色上边,有两个耳朵,挂在黑色的管子里。。打开后可以更换弹簧,然后复位。。

网图,新旧对比,原车的硬得很,好像是 25kg的压力,新换的,据说是 8kg的压力。

在车内是这样安装的,黑色,左边朝向车头。

细节部分。

看爆炸图也费劲,不如视频直接。。清清楚楚。。

总共耗时,大概 10 分钟。。。。

………………………………………………………………………………后  续………………………………………………………………………………

安装完成感觉挺好,过几天 开车回去一趟,返回的时候感觉离合器有点轻微震动,就是 没有 装 紧 的那种震动。到公司停车检查,弹簧不见了………………后来发现是弹到 隔音板上边了。拿出来后发现散架了,看来是没有安装到位,驾驶过程中震动,脚踩到底后,弹簧从底座的顶部弹出来的。没有办法,再次趴下了看看,这次也不管油污了,直接上手插到底扣摸半天,大概知道底部和踏板背部的结构了,两个手一起,一个在下边往上顶住弹簧,,一个从上边摁着,反复几次,终于安装到位了,反复脚踩了五六次,没有异响。应该是到位了。。。。。

一身汗,幸亏旁边就是洗手池,还有  油污净。仔细 洗干净。去办公室了。。

网友:
自己能动手改造,高手。

网友:
之前开polo手动挡的时候,遇到堵车,左脚踩离合疼的啊

网友:
开过富康,那离合器脚杆非常轻,是扭簧,这弹簧就是提供踏板复位用,能回弹就行了,用螺旋弹簧肯定要踩力重些

网友A:
打死奥托的离合竟然用塑胶的踏板连杆,万一断了咋整?油门轻用塑胶的还说得过去,离合那么重用塑胶的就有点过份了,原车用粗弹簧肯定是经过精确设计的,要不然换细弹簧还能省钱厂商不会干?

网友B:
不错,开了十年才换,这刚换完脚感估计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行。再说已经开了十年了,快换车了,等它坏估计也不会坏在你手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死奥托的离合竟然用塑胶的踏板连杆,万一断了咋整?油门轻用塑胶的还说得过去,离合那么重用塑胶的就有点 ...

那个是尼龙的,比金属的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开了十年才换,这刚换完脚感估计要适应一段时间才行。再说已经开了十年了,快换车了,等它坏估计也不 ...

暂时没有打算,十年才 7w 公里,底盘质感还行。。

网友C:
当年第一辆宝来是手动的,好像还好没感觉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第一辆宝来是手动的,好像还好没感觉很重。

适应了也就无所谓了,,,,我这个纯属,,,未雨绸缪,万一遇到 百公里大堵车,可以好一点吧。

网友:
手动档,开长途踩一两百次没问题,就怕一晚踩千儿八百次,真会抽筋,

网友:
前几个月我刚拆了个油门换弹簧,今天又有人换离合器弹簧

网友:
个性化定制车辆哈哈

网友:
论坛高手真多,什么都能改。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
只有动手折腾才能体会个中乐趣!

网友:
离合重啥目的,不让司机半挂?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