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定晶振的频率?

楼主:
用什么仪器测量晶振的频率?上面丝印看不清楚了

网友A:
看我的帖子啊,最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帖子啊,最近的

大佬的晶振测试仪还有3个库存,需要的赶紧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的晶振测试仪还有3个库存,需要的赶紧上啊!

就做了一个,目前

网友:
应该需要示波器吧

网友:
晶振测试仪 示波器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帖子啊,最近的

看帖,也不能啊,没有工具、、、、鸟。

网友:
有的万用表可以测,频率计可以,数字示波器可以。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万用表的频率档也可以测晶振频率呀。我的众仪102A就可以测32768hz的晶振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万用表的频率档也可以测晶振频率呀。我的众仪102A就可以测32768hz的晶振频率。 ...

能测的这个精度就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