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G1610网线接入成功,ipV6分配成功

楼主:
有两个问题,定制版的,我设置为普通路由器以后,千兆一口接光猫,无法分配ipv6,但是可以获得ipv6
其次就是,我改为二口接光猫分配手机ipv6地址成功,但是获得的ipv4地址却是光猫段的192.168.1.1,手机连上中兴猫获取的就不再是0.几的地址了,全变为1.几的地址了,有知道的吗?

网友:
自动组网,它(G1612、G1610)会将自己的上网模式改为:桥接模式,关闭自身的DHCP,但仍然可以通过上一级路由器分配给它(G1612、G1610)的 IP 地址访问。

我这边是 广西移动的 FTTR,主猫、从猫 都用“移动爱家”绑定了,正常连网后,可以在“移动爱家”上查看 光衰、本机 IP 地址、在线设备……

网友:
现在的IPV6感觉不是很快!!!

网友:
这个不是fttr自路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