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灶电茶炉D-333通电闪烁RU、不加热维修 (业余中的业余,勿喷)

楼主(2025-10-14):
国庆节前,一美女领导拿来一金灶D-333电茶炉,说两个维修店都没修好,让维修。
症状如下:开机通电正常,自动加水、手动加水能正常使用,但无法自动烧水,切换手动消毒、手动烧水时仅第一次可以正常烧水;短时间内重新烧水,会不断闪烁RU,无法正常使用;久置后又可以手动消毒、手动烧水,无法烧第二次。(仍不会自动烧水)

拆机,无明显损坏元件,问度娘,没找到同症状机型的维修案例。
初步判断:从可以烧水可判断整流桥、功率管正常,故障应该为软故障,耐心查吧。

拆板,测量二极管、三极管,未发现异常,用吹风机热风吹电路板,再测,仍未发现二极管、三极管异常。测大一点的电容,均正常,用万用表蜂鸣档测到一小电解电容时,无明显的充放电现象。(正常应该有极短的蜂鸣声)。

拆此电容和他旁边的大一点的电容,用万用表电容档位复测,2.4uF,高于标称容量2.2uF,用蜂鸣档再测仍无蜂鸣声出现,不能充放电,判断此电容损坏。(另一大一点的电容亦出现容量变大现象,但可以充放电)。
翻自己N多年前的元件库,找出一6.8uF、50v的电容更换(原容量2.2uF 耐压25v),试机,正常,反复试机,正常。
上门,给领导送去。

网友:
美女领导呢?

网友A:
不错,以前两家维修店没有技术可言

网友:
遇到细心的人了,不然美女得换新机子。

网友B:
厉害,电容导致的,是我,我就查不出来

网友C:
什么万用表电容档

网友D:
同问,另外电容在PCB上测试准确么???

二○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网友:
同问什么表在线测电容?还是镊子电桥

网友E:
我的金灶A20L 外观跟你的一样,主板就不同,咸鱼买了一块板换上 还是不行,显示AU  嘀嘀嘀响 不检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万用表电容档

普通电子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另外电容在PCB上测试准确么???

pcb上测无充放电现象,但焊下后用万用表电容档测却有容量,并且比标称容量大,换了两块表测都是这种情况,应该是电容性能不良,遇热后彻底罢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金灶A20L 外观跟你的一样,主板就不同,咸鱼买了一块板换上 还是不行,显示AU  嘀嘀嘀响 不检锅 ...

金灶的不好修,据说都是返售后,网上有说查D1和8550、LM339的,你找找板子上有这几个元件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以前两家维修店没有技术可言

维修店都是吃快餐的,没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电容导致的,是我,我就查不出来

这种故障现象大多都是电容失效造成的,因为它的功能基本正常只是工作不稳定,所以一起来就先查电容,如果不是那就是单片机问题了

网友:
用数字电桥测电容很方便,还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灶的不好修,据说都是返售后,网上有说查D1和8550、LM339的,你找找板子上有这几个元件没有 ...

好的谢谢指导,我也是懒得修,就想在咸鱼上直接买块拆机的主板,没曾想到,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用数字电桥

网友:
用蜂鸣档测小容量的电容,听不到声音的,用镊子电桥精准。

网友:
您的技术比两家维修店高多了,一下子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