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当年为了学习英语购买的磁带单放机(Audi DQ-2028S)

楼主:
上初中时候买的,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995年买的,那年我上初一
应该比咱们论坛里很多朋友的年纪大了吧

当初花了好几十大元

初衷是为了学习英语练习听力
前几天在家里不小心发现了
拆开看看

外观很漂亮,只是被碰破了
支持双声道,用来听歌曲很好,使用耳机的时候能明显听到低音的鼓声
手动磁带仓,两节5号电池,支持外接直流3V电源,支持外接立体声耳机
只能播放和很低速的快进
相对于那些进口的磁带机来讲比较费电

正脸

NO.1

三键,单放机,从左到右依次是停止,快进和播放。
功能比较单一,没有暂停,快退

外接电源接口,音量调节以及耳机插口
我这个单放机是支持双声道的,比较厉害
后来再生产的有很多都是单一声道输出的

背面电池盖和皮带卡子
这个皮带卡子是可以拆下来的,但这次我用了很大力也没拆掉

侧面没有控制

底面有个什么标,已经没有字迹了

开磁带仓盖,手动打开的

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到里面都是二三十年积累下来的灰尘

电池盖,两节5号电池

使用22合1及两个手把件配合拆解

十字螺丝,当年已经用铁片、一字螺丝刀甚至铁丝拆装过多次了,上面已经布满锈迹

拆开后盖看里面,电机,电路板等

后盖上面也有很多灰尘以及类似电机轮的样子,难道是为了尺寸更小?

当初自己拆装过多次,有很多拆装维修的痕迹

电机也拆过,螺丝上也是锈迹
看到这里电机皮带中间有个小柱的痕迹没,原来这里是一个

好像每个螺丝都拆开过

有断线重新连接的痕迹

还有曾经焊接的痕迹

也有直接用电线缠住的操作

不只是负极,正极也是直接电线拧上的

各种各样的鸡屎焊

外接电源接口看起来也被收拾过

这种维修是不是收不上来费用 ?

电位器上的焊接痕迹,应该是用3元购买的内热马蹄头焊接的
皮带看起来没断

但是皮带也老化了,三十年的皮带没断,但是硬了

电板上有号码,不知道什么意思

电路上元件比较不多

拆掉主板,准备拆解机械部分

拆掉前盖,原来还有个小喇叭,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拆掉了

看起来模具很规矩

各种灰,立体声磁头

前盖好像也有问题

没错,是被我修复过,用的铁丝加什么胶

正常的是这样子的

机芯与机壳分离

机芯样子

控制磁带的机械部分

单向立体声磁头

中间一道缝呢

换个角度看

磁头四个接线柱,三根线连接
信号线很粗壮

这叫什么芯片,主控?解码?

电机拆下了

磁头信号线拆下方便操作

弄张纸放上,省得丢零件

手把件把纸压住

一点点的拆解

正面拆差不多了
把弹簧啥啥的都放好了

只差一个轴了,这叫什么名字?
一个卡簧,拆下这个卡簧就把这个轴拆下来了

就是这个样子

多出来一个小弹簧,不知道是哪里的,先放好了

这么短的一个小弹簧

一张纸不够,再来一张

拆背面,这面好多层铁片

这里是个卡扣,按住就可以拆头一层铁片

油渍是我才刚弄上的

再拆两个按键

拆掉两个按键之后还有好几层

都拆下来了

用棉球加酒精清洁

再拆这个转动磁带的大轴,直接拨就行,硬拔

也是有个小弹簧防止轴向旷量太大

主轴转速不固定,使用个类似阻尼摩擦片

铁片已经不正了

收拾正了

磁头位置,看起来还挺漂亮的

磁头上还有个螺丝,是不是调节什么增益(是不是这个词)的?

磁头信号接线柱,连接到一起的应该是GND,另两个对应左右声道信号

这个位置安装磁头,一头固定安装另一头不固定,用一个弹簧(就是上面提到的多出来的那个小弹簧)来调节

电路控制部分的所有元件

电机 上的铭牌,不知道什么意思

后面就是简单清洁及换线后重新安装
上电后感觉能够转动
再就是去门口收废品大哥那打了招呼看让他留盒磁带

以上就是我的拆解过程
感谢各位大佬的观看
您的浏览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谢谢

网友A:
我94年上初一买的熊猫单放机,也还有呢不知放哪里了,当年70买的老贵了

网友B:
皮带还挂着,没溶化,这皮带有点坚挺

网友C:
这个算很简单的机器了,那暑假去打工挣了几十块买了一个金叶,音质很差。

网友D:
好像35¥买过一个金叶的学英语,
还花了15块钱买了个铅酸电池的4V移动电源配套,干电池和1.5V充电电池太贵了,多年前搬家扔掉了

网友E:
没有复读功能学英语不太好.......学英语神器,还得是复读机.不过后来MP3直接把磁带机拍死在沙滩上

网友F:
以前的质量不是太好,用坏了两个

网友G:
也是时代的回忆了

网友:
小霸王有一个,皮带断了,觉得也没必要修了

网友:
有些年头了,,都受潮锈蚀了。。。清理出来又是满满地回忆。。。。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一几年的时候还买过,给孩子学英语的,第二年改光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算很简单的机器了,那暑假去打工挣了几十块买了一个金叶,音质很差。 ...

您讲的那个牌子的我上高中时候有很多同学买的都是,感觉要差点事儿了,功能很多
功能很强大,快速进退带,双面播放,音量很大,还有类似电平灯似的LED显示
但用过同学的,感觉好多都是单声道的了,也很少有我这个听起来的嘭嘭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94年上初一买的熊猫单放机,也还有呢不知放哪里了,当年70买的老贵了

94年70块钱,差不多普通人半个月的收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还挂着,没溶化,这皮带有点坚挺

是呢,感觉这个皮带很靠谱,可能那时候工厂还没有现在的心眼儿这么多吧

网友:
几乎全部拆解了,看电路和机芯都属于常规的做工,但几十年后仍能运行和发声也是一个好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35¥买过一个金叶的学英语,
还花了15块钱买了个铅酸电池的4V移动电源配套,干电池和1.5V充电电池太贵 ...

4V小铅酸电瓶,有的还配有一小塑料壶电瓶液
估计是现在移动电源的老祖了吧
我用的是1.2V的镍氢电池后来,也去批发市场批发过华泰电池,7块的6块的后来甚至还买过4块钱一盒的,都是40节的,然后卖给同学1块钱5节,有同学还背后㖆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复读功能学英语不太好.......学英语神器,还得是复读机.不过后来MP3直接把磁带机拍死在沙滩上 ...

复读机都是好贵的了,还基本都是使用四节电池的,还能录音,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的质量不是太好,用坏了两个

后来这个让我姐姐带去上高中了,我妈妈又给我花一百多买了个四节电池带收音机的收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是时代的回忆了

可是有年头了,使用过这的估计现在最少也三十岁了吧,到2004年左右市场上就出现大量的mp3了

网友:
你这个年纪在论坛算不了大的,嘿嘿

当年复读机远比你这个好,价格差不多。

当然,学好英语和机器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