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十五块钱的人民电器SRCM-09蓝牙电量插座拆解+麻将机不洗牌维修

楼主:
夜里刷淘宝,看到有蓝牙电量插座,用来监控电池充电不错。
买了两个,均价15

收到货跟我之前用的不带蓝牙的对比,

常新这款PY-G8品益价格是3块钱,不带蓝牙

拆开包装盒,新买的蓝牙个头小一点

屏幕也小一点

显示电压没有问题,不带背光

4颗Y型螺丝,侧面有封条和二维码

焊接工艺还行

阻容降压

撕掉二维码,一颗大电容降压

一颗无字单片机主控,一颗电量计芯片,打磨型号了,估计跟品益那个芯片类似

印刷蓝牙天线

替换原来的位置,开工

W X小程序扫码添加设备,启动有广告,连接页面也有广告

1W分辨率

给48V电驴充电,2A输出电流,

电驴本身电还有很多,充了4h,基本满了,用了0.15度电,蓝牙的电量表确实方便记录

家里的麻将机是4路洗牌的,其中一个方向的总是报错,拆开看看怎么回事

光电感应头有点脏,但是清洁之后没有改进

霍尔感应头看起来也没问题

感觉是这个推牌机构的问题,麻将牌每次到这个地方会停顿一下,光电感应探头亮一下,两块麻将摞起来之后推牌机构往里送,
就是这个送的过程偶尔会卡顿,然后次数多了就报错了,有时候再来一次又能顺利完成整个洗牌过程。

从另一台旧麻将机拆一个推牌机构,打算直接换上

把金属杆拆掉才能取下原来的推牌机构

电机和电容

结果蓝色推牌机构跟灰色不兼容,有几个插销对不上

拆开推牌机构发现里面是两个曲轮往复机构,齿轮也没有明显磨损,怀疑驱动电容有问题,果然。。。。容量几乎掉没了

那就简单了,剪掉旧电容,换上新电容,0.28uF,搞定

顺利起牌了,差点被老爸拿旧麻将机去以旧换新,多花一千多块钱

本来想打扫一下麻将机的卫生,结果戴森吸尘器红灯了

长期没充电,饿死了

还是原厂电池,没有解锁,看来得拿回去解锁了

网友A:
GDP在你的影响下又少增长了一千多,这是得抓起来啊...

二○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网友B:
一波还没平息,一波又来……

网友A:
话说这种要用小程序的,万一小程序挂了不就OVER了???

二○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网友C:
2.8UF的电容要常备啊,我这次换了空调风扇电机用的3UF四脚电容

网友D:
还带蓝牙功能?挺便宜的。

网友E:
山寨人民大行其道啊

网友F:
是不是把这个模块拆出来,加在负载端,是不是相当于设备端多了这个功能,一般自己加还没这个能力,而且估计不止这个钱

网友G:
买过一个优利德功率计,用着还行,缺点是低功率,测试不了 ,精度到毫安就漂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种要用小程序的,万一小程序挂了不就OVER了???

是的,还是app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P在你的影响下又少增长了一千多,这是得抓起来啊...

麻将机时间长了就各种毛病,一般修几次就以旧换新了,其实大多数时候都是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波还没平息,一波又来……

回家就是这样的,下次得过年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种要用小程序的,万一小程序挂了不就OVER了???

这个确实依靠小程序,可能靠广告费挣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UF的电容要常备啊,我这次换了空调风扇电机用的3UF四脚电容

小问题导致趴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带蓝牙功能?挺便宜的。

比普通的功率计插座多了个蓝牙主控,这十块钱多得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寨人民大行其道啊

山寨不山寨的就不去追究它了,反正暂时能用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把这个模块拆出来,加在负载端,是不是相当于设备端多了这个功能,一般自己加还没这个能力,而且估计 ...

是的,里面就是一个蓝牙模块+功率计量,可以拆的,内置的话屏幕都可以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过一个优利德功率计,用着还行,缺点是低功率,测试不了 ,精度到毫安就漂亮了。 ...

优利德贵些,毫安的话有难度哇,搞档位切换还行。。。。。取样电阻1毫欧,换成0.1-1Ω估计可以

网友:
看到猪肝色失望,看看价格还可,有蓝牙大喜

网友:
几米的路程整个蓝牙有啥意思,蓝牙一挂就全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