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按键式音量调节能改成电位器吗

楼主:
我有个小蓝牙音箱,音量调节是按键式的。每次开机都默认最大音量,需要手动按键减小音量。音量调节方式怎么改成电位器的,大伙帮忙想个方案

网友:
肯定是可以改,但是比较麻烦一些

网友:
这东西值不了几个钱,不值得烧脑子去改的。给你个最简单办法,找个100欧的线绕电位器,接入喇叭回路就可以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故障了不能保存音量设置导致每次开机都是最大音量???

二○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网友:
有空间直接串电位器不就行了

网友:
肯定可以改的,在功放输入端切断(一般有耦合电容,去掉即可)然后把100K电位器串进去即可,记得飞个耦合电容。

网友:
直接切断线,飞线一个电位器就行

网友:
如果是独立功放芯片的,是可以开的,在解码芯片和功放芯片之间加电位器就行了。

你这个音箱估计需要接电池的,这样设置就不会掉了

网友:
楼主,要看图呀

未必能改,有的蓝牙是自带小功放的

网友:
小信号处理 和功放一体的无法改,小信号处理 和功放 分开的才能改,看具体电路了。

网友:
也有个开机最大音量的小蓝牙音箱,解决的办法和3楼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