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买个网吧淘汰的二手显示器家用看电影 求推荐型号

楼主:
想买个网吧淘汰的二手显示器家用看电影 求推荐型号

网友:
尺寸,分辨率?
现在红米新的23,27显示器都好便宜,几百块

网友A:
全新的也就几百块,何必买二手的,可以看看SANC这个牌子的,几乎算是有牌子里最便宜的了,家里买了两台24的都挺好的

网友:
2楼正解...
  现在显示器太便宜 了

网友:
才给老婆那台财务机买的 联合创新27英寸2K高清100Hz ,不到500,除了自带的12V2A电源太差,其他没毛病,简易买新的。

网友:
全新27寸2K屏现在性价比确实很高,几百就买到,还不是杂牌

网友:
网吧淘汰的二手显示器 如果是长时间出过力,性能会下降,不值得买。

网友:
看电影还是老老实实买个电视机,动态效果更好,价格也不贵

网友:
现在全新的23寸也就300元左右,没必要买二手的。

网友:
就是,买新的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也就几百块,何必买二手的,可以看看SANC这个牌子的,几乎算是有牌子里最便宜的了,家里买了两台24的 ...

三色,国产牌子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