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说说USB充电问题

楼主:
随便聊聊有关充电的一些事,上次出去玩带了个恒源者20000maH充电宝,充电宝用完了就再也充不进了,之前就发现直接用红米K70充电器与线是充不进电,,换手上的另一个K40的充电器可以,这次用完了用K40的充电器也充不进了,但是这个充电器又可以给手机充电,当时还以为是充电宝坏了,回家后用另一个充电器却又可以充了,后来通过多种组合发现带出去的K40充电线有点问题,不能给充电宝充电但是可以给手机充电,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猜想这跟手机厂家各种私有协议有关吧。还有一个手机荣耀V30,充电很挑充电线,一般的线根本充电充不进,用功率计看只有2到3W,要是换一根好点的线同样的充电头马上可以到20W,现在的充电线也很容易坏,多多上买的很多充电线也达不到额定功率,便宜无好货,但贵也不见得就可以买到好货,先说到这,也想听听各位坛友的意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呢?

网友:
首先是各种手机的充电器和充电线,最好用原装的,不要混用,这个是大家应该认可的;另外你这个充电宝是不是没快充协议,更不会兼顾各种手机,所以充电宝尽量用不带协议的充电线,不要使用手机原装充电线;尽量使用普通充电线,就是慢充,不要和原装充电头和线的快充相提并论。

网友:
用5V1A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mirco口调线一般是充电口老化。typec应该也会老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rco口调线一般是充电口老化。typec应该也会老化吧?

现在是很多手机都有自己的私有协议,可能一些充电宝并不支持,所以有些快充的功能就没有了,还有就是线也很关键,线不行电流达不到也会充电慢

网友B:
是不是充电口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充电口坏了?

没 有哦,换一个充电线又可以了的,差点的充电线功率会很小,好点的才行

网友C:
小品牌少买,充电协议支持问题,太新的充电头会无法识别。我也有一个,单位活动发的,小米66w插上也没动静,老一点qc3.0的都可以,看了下充电是5v3a,这种标准是什么鬼,通用协议哪来的5v3a,不知用了谁家的私有协议导致识别问题,而且充电死慢,1000mah要冲1晚上,不管换什么充电器头电流都不超过1.5a,问了下同事一样说充的很慢,品牌是沃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品牌少买,充电协议支持问题,太新的充电头会无法识别。我也有一个,单位活动发的,小米66w插上也没动静 ...

是的,现在很多厂家都有自己的私有协议,像小米的33W,它就是11V3A,还有线里面带芯片,一般的线不能识别达不到这个功率,充电宝一般只支持大众协议,譬如5V2A,9V2A,但是很多充电头没有9V2A了,搞一个什么9V3A,不配套就可能只有5V1A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很多厂家都有自己的私有协议,像小米的33W,它就是11V3A,还有线里面带芯片,一般的线不能识别 ...

我这个是充电宝不知道用了什么协议,我第一次看到充电宝是5v3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充电宝不知道用了什么协议,我第一次看到充电宝是5v3a的

没有啊,我并不知道这个充电宝用的哪几种协议,不过我后来又买了个品胜的充电宝,上面输入口上面确实写了5V3A,之前用K70不能充的,现在也可以充了

网友:
荣耀的问题是microusb时代接口是5针,一根是闲置的,厂家搞私有协议会把这根针拿来做识别针,所以只有专用的线才能激活快充
现在小米的66w,120w附带的a2c线你去看下会发现usb a口里面多了一根针,是五针,所以普通a2c线没法激活66w或者120w

网友:
好不容易充电器标准统一了,又开始在充电线上做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