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号磷酸铁锂过充电

楼主:
今天钳表低电报警,使用电流档就自动关机。打开电池盖有小小惊喜,见到大半年前的留字才记得这个电池被误在4.2V充电器里过充电过。当时发现被充电到4.2V就当作死马使用后来就忘记了。

10多年前做过好几种磷酸铁锂电池的过充电、过放电测试,发现充电到3.9V电池就开始发胀鼓包,到4.1V必坏。现在这个充电到4.2V了还没挺盖漏气,还能使用近一年容量应该不减多少,可能是现在新配方过充电耐压提高。有点小惊喜。

网友A:
倍量铁锂能过冲到4.2v?

网友:
磷酸铁锂就是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倍量铁锂能过冲到4.2v?

充电器截止电压是4.2的就会.

网友B:
这种磷酸铁锂电池过充了,还能救回来,这种电池真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量铁锂能过冲到4.2v?

是的,充电器不是正规充电器是我改造过的恒压4.2V不会停。有专充电铁锂的恒压3.7V,当时拿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磷酸铁锂电池过充了,还能救回来,这种电池真是好。

不是救,当死马使用,只是马儿命大没死。

楼主:
电池被伤害一回还想来第二回吗
现在是想充电满了测试一下容量,电池上记有新买时测试的容量217毫安时。

网友:
我买的这种磷酸铁锂电池是3.2V的,有专门的充电器。已经使用了十多年了,还在正常使用。与占位筒配合使用可直接替代3V的电池。

我的经验是:倍量电池不要用,绝对不好。

网友C:
表不错,电池不咋地。

网友D:
3.6-4.2之间没啥电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表不错,电池不咋地。

看不到正面功能,怎么个不错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不到正面功能,怎么个不错法?

我有个一摸一样的,这下理解了吧!

网友F:
本人在十多年前买过这种磷酸铁锂电池,很好用。电池标称电压3.2V,有专用的充电器配套。与占位筒配合使用可直接代替3V的电池,现一直在使用中。

另:依本人使用经验,倍量电池质量绝对不行,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3.6-4.2之间没啥电量。

这个知道,磷酸铁锂3.45V以上基本没啥电量,1%都没有。

楼主:
如果漏了当时早丢了。磷酸铁锂漏气漏液会闻到的,当时放到鼻子前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不错,电池不咋地。

有什么好电池推荐下?这种小号电池那些大名比亚迪宁特时代等铁锂我找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人在十多年前买过这种磷酸铁锂电池,很好用。电池标称电压3.2V,有专用的充电器配套。与占位筒配合使用可 ...

这种电池怎么样,我家指纹锁也想换磷酸铁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