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谁用过这种通过USB口对拷文件的数据线?

楼主:
大约是2000年左右买的这种通过USB口对拷文件的数据线。当时电脑网卡还不是标配。

网友:
https://www.lulian.cn/news/277-cn.html

网友: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第一次知道双口USB 都能双机对拷数据。
看了下介绍,这应该是利用某个软件走虚拟通道实现的。

网友:
当时的移动硬盘(一般是笔记本的硬盘)用这个,应该还有USB的一个电源线!

网友:
2000都没见过电脑长啥样的撸过...

二○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网友:
中间那一坨东西在起作用,时过境迁了。

网友:
网线也能对拷数据呀。

网友:
我有一根力特的,遗忘在箱子里

网友A:
用10MBps的BNC网卡和傻HUB交换文件的路过,那时候的电脑木有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0MBps的BNC网卡和傻HUB交换文件的路过,那时候的电脑木有USB

那时候的电脑已经是奔腾机子了,已经有USB接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10MBps的BNC网卡和傻HUB交换文件的路过,那时候的电脑木有USB

现在的电脑用网线互联好像就能互相拷贝了,类似于网络共享,只不过是有线的

网友:
Interlink / Intersvr

DOS+DB9 2 3 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脑用网线互联好像就能互相拷贝了,类似于网络共享,只不过是有线的 ...

做根交叉线就行,以前没有交换机(因为贵)的时候,就是这么直联的

楼主:
Interlink / Intersvr是DOS6.x下的命令,局限性很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10MBps的BNC网卡和傻HUB交换文件的路过,那时候的电脑木有USB

你更厉害,那时电脑价格过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更厉害,那时电脑价格过万

品牌机可能过万,自己攒的兼容机用不了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根交叉线就行,以前没有交换机(因为贵)的时候,就是这么直联的 ...

现在的机子不用交叉线都可以直接连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机子不用交叉线都可以直接连机了

现在比较新一点的网卡都有自动翻转功能了,以前的老网卡都很笨的,一根筋,只能做交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根交叉线就行,以前没有交换机(因为贵)的时候,就是这么直联的 ...

现在的机子可以不用交叉线,直接用直连线就可以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比较新一点的网卡都有自动翻转功能了,以前的老网卡都很笨的,一根筋,只能做交叉线 ...

是的,技术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