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充电器改锂电

楼主:
连绵秋雨,天凉了。我的电动车电瓶4年高龄。续航越来越短了。

前几天组了一组锂电,20串铁锂。还缺个充电器。本着节约至上的原则。找个铅酸充电器改一下。

森地6020,输出最高75伏

大品牌,做工还可以。
前级3842经典电路。后级一个也是8脚贴片。看不清型号。应该是个单片机。
不深究了。只研究管脚定义

1脚接7805输出5伏,电源。2脚空。3脚通过一个电阻R14接三极管Q14基极。三极管集电极接分压电阻R15,发射极接地。就是升压控制输出脚。加电测试,带载时3脚输出高电平触发三极管导通,电压从空载68上升到75。直接断开3脚电阻。测试接负载电压不再提升。
第二步,找到上分压电阻。和R9并联一个电阻R**。又是悬空该电阻,量输出72.8伏

第三步,这个充电器带防反接BT151,找到BT151短接直接输出。
可以装壳了
再接再厉,还有一个48 的小电车电池也不好。准备组13串三元。手里一个比德文4812也拿来顺便改一下。

拆开一看,电路竟然差不多相同。太好了,不用跑线路了。
第一步,断开R1 电阻,去掉电压提升。

第二步,上取样电阻R**短接
短接后输出电压54.57伏
第三步短接BT151直接输出
好了,可以装壳了。
两个用记号笔标好标记
收工。

网友A:
为啥不要防反接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要防反接功能了?

锂电保护板断电有的充不了电

网友:
防反接功能很有用的!

网友B:
我有点不太懂:1:锂电充电器是不是不用做管理?直接恒压电源就行?充满断电保护板动作

网友:
佩服,佩服,楼主改的好,就是不知道怎么搞,所以我手里的几个电动车的铅酸电池充电器,一直放着吃灰。

网友C:
锂电据说对充电的要求很严格,不允许过充,这样改会不会得不偿失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点不太懂:1:锂电充电器是不是不用做管理?直接恒压电源就行?充满断电保护板动作 ...

就是靠保护板
有些高级点的充电器是充满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据说对充电的要求很严格,不允许过充,这样改会不会得不偿失 !!!

锂电池裸奔才会有危险   有保护板在   电压到了自动切断

网友:
真厉害  先学习学习  改天我也自己改个

网友:
这样吗,不过有保护板,应该问题不大吧,改的很棒,是不是把电阻用电位器控制 ,就变成可调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点不太懂:1:锂电充电器是不是不用做管理?直接恒压电源就行?充满断电保护板动作 ...

恒压限流就行,电池正常保护板也不会断电,电压相等了电流会自然小到0。只有电池不均衡有的单节电池过电压了保护板才断电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保护板断电有的充不了电

原来是为这个,

我没用过有防反接保护充电器所有没有体会

网友D:
楼主厉害。用铅酸充电器改锂电是需要功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用铅酸充电器改锂电是需要功课的

不用深究,找到带载电压提升电路去掉,再微调输出电压为符合锂电需要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换电池也换个锂电池的,续航强

网友E:
铅酸的与锂的充电控制不一样,这样改临时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铅酸的与锂的充电控制不一样,这样改临时用没问题。

他把高恒压去掉了,跟锂电池充电器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