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鼠标滚轮突然没反应了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罗技的鼠标,微动用了不到一年就双击,我给换了华诺蓝壳白点,用了好几年了一直都挺好的,今天滚轮突然不好使了,怎么转都没反应了,但是其他功能都正常,会是哪里坏了呢?

网友:
机械编码器呀

网友:
所以要找一个光栅的罗技。。。机械编码器食指滚动累些

网友A:
把滚轮拿下来,用WD40猪大油往编码器里灌一口,装上滚轮,来回扒拉几圈。微动故障也可以灌WD40猪大油

网友:
左边微动旁立着的就是编码器,十之八九都是这个问题,有零件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滚轮拿下来,用WD40猪大油往编码器里灌一口,装上滚轮,来回扒拉几圈。微动故障也可以灌WD40猪大油 ...

他这个是密封的,你的方法不好使

网友B:
用表测下在滚轮工作时,编码器有没有输出闭合信号

网友:
我有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全新的,放了几个月,想用时,装电池,鼠标就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表测下在滚轮工作时,编码器有没有输出闭合信号

+1,是这个理,如果输出信号正常说明是电路或者主控挂了,但概率不大...

二○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网友C:
这机械编码器好像是9MM的,我之前积分商城买手指鼠标那个就是,小呆要不要出个快递费我送一个给你?

积分商城换的手指无线鼠标拆解,极其迷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14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械编码器好像是9MM的,我之前积分商城买手指鼠标那个就是,小呆要不要出个快递费我送一个给你? ...

不用了,打算淘宝上用红包免费撸几个回来换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了,打算淘宝上用红包免费撸几个回来换一下试试

FUCK,竟然能用红包白嫖...

二○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CK,竟然能用红包白嫖...

淘宝特价版APP进去每天都弹一个红包,连续签到几天也可以兑2元的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表测下在滚轮工作时,编码器有没有输出闭合信号

用万用表如何测编码器好坏?编码器好像有三个脚,断电状态下能测出来好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表测下在滚轮工作时,编码器有没有输出闭合信号

我用万用表通断档测三个引脚中的任意两个引脚,在滚轮转动的时候都有通断信号不停的发出,是不是意味着编码器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特价版APP进去每天都弹一个红包,连续签到几天也可以兑2元的红包

算了,不用APP...

二○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通断档测三个引脚中的任意两个引脚,在滚轮转动的时候都有通断信号不停的发出,是不是意味着编 ...

杯具了,电路或者主控有问题了...

二○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如何测编码器好坏?编码器好像有三个脚,断电状态下能测出来好坏吗 ...

应该是正转一个信号,反转一个信号吧,感觉中间跟上一组,中间跟下一组,测下看看有没有接通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通断档测三个引脚中的任意两个引脚,在滚轮转动的时候都有通断信号不停的发出,是不是意味着编 ...

那就意味着编码器没问题,是后面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正转一个信号,反转一个信号吧,感觉中间跟上一组,中间跟下一组,测下看看有没有接通状态 ...

看起来A-C、B-C才是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