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明纬改可调电源方案

楼主:
请教大家,明纬改可调电源方案看到有好多个,大家认为谁的方案好,值得一试?

改过的,用过的说一声都有什么优缺点,非常感谢

电源型号:明纬S350-27
计划用途:主要为锂电池充电,20V(电动工具电池),48V、60V、72V(备用锂电池包、电动车电池等)

网友:
前段时间帮朋友整了一个,也是S350的方案,输出是18V,后面参考了多个教程,本论坛的 明星教程 可以,只不过,因设备而已吧,毕竟是公模方案。
也就试了一下手里的负载,12V的风扇,主要是这家伙给我的时候是裸板,散热外壳什么都没有,所以只能简单测试下手中的小设备,功率大了怕散热不行炸了。

明星发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0053-1-1.html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311481&highlight=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300053&highlight=

其他帖子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 ... 22_1083870222.shtml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4050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6823320978823578115/

也查了几个问题,这里是其一,有人是mos管质量不行,有人是变压器松了,咋讲,之前的路我帮你走了一遍,剩下的靠你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91789-1-1.html

网友:
稳定性,精度,重复精度,热稳定性,都不怎么样

网友:
你这个要求应该弄个华为大炮

网友:
锂电池充电,用恒流值可调的比较好

网友:
还是整个靠谱点的成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