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原汁机,被花头螺钉困住,电机没拆出来

楼主:
一个奇怪形状的叫做原汁机的玩意儿,有个接汁杯和一个接渣杯,还有一个推料棍,据说能榨出原汁(价值百多元一杯),拆一下看看

转一下料筒口可以拔出顶部那一节,料筒下部有不锈钢网,用于分离出原汁?

接着可以拔出带出汁嘴和出渣嘴这部分,里面有一个像样的螺旋玩意儿,所谓螺旋挤压器吧?

剩下的就是底座部分了~底座是挤出原汁的动力部分,有点沉重,通电后动力轴转速很低,里面可能有电机和减速齿轮吧~因为声音是吱吱的啮合声

翻面看到有4个胶质脚垫,拔掉胶垫,很深的孔中隐约有螺钉,那么就把起子插进去拧~结果没效果,所有的起子都试了全部无效,光照看似内6花兼中心柱的螺钉,完蛋了内6角也无能为力

没治,只能拆到此了,猜密机座里是电容电机+齿轮波箱吧?

各位大佬这4颗拦路螺钉咋挪出来?特地去摆个批头?

网友:
梅花有成品啊

网友:
都混到5段了,不知道论坛有句名言吗:梅花不带孔,菊花万人捅。肯定要去买带孔的梅花批头啊,那么深的孔,批头长度要够才好,买得到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专用螺丝要用专用批头

网友:
买披头 呗拆开拧回的不能凑合

网友:
有些恶心的厂家,用那些异型螺钉,不好拆,需要去买专门的螺丝刀

网友:
设计这种螺丝厂家的最恶心人了

网友:
人家厂家认为拆机是一种有风险行为,为了降低风险,用的特珠螺丝。

网友:
合适大小的平口一字螺丝刀,就可以拧,一字螺丝刀很多时候是万能的

网友:
要拧出这些拦路螺钉肯定要特地去买个批头了。

网友:
看了一顿就是打汁机,带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