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奇瑞车机J52-7911031 接电源之后 没有电流 屏幕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朋友给了个车机 说是好的 但是 接电源之后 没有电流 屏幕没有任何反应 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 是不是坏的

接线应该没问题 12v正 接  12v加acc   地 接 负极   还需要 接其他线吗

接线 没问题   然后通电之后 所有的按键都按过一遍了 面板上 能按都都按过 没反应

网友:
不知音质,收音效果咋样

网友:
接好线,通电后,前面开关按一下看看

网友:
先找一下 开机按键

网友:
有可能电流不够

网友:
接通电源要按下面板上的开关才能开机

网友:
12V也一起撘一下12,照明,如果按键会亮就说明车机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可能要按一下开关

网友:
13和16接一起直供12V正极,负极接12V负极,照明看看是不是LCD显示屏,  11看不清是个啥

网友:
现在的一般车机都很简单

网友:
若车机是正常的,1脚接地,12、13和16脚接+12V,接通电源后面板上的按钮指示灯应亮,再按一下面板左下的音量旋钮即可开机。

网友:
12V上了后,不是有电源开关吗?

网友:
没有CAN就接起来玩     13 和16接正极 1接负极或者外壳接负极   如果要按键背光也亮就吧12也接到正极上面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按下面板上的开关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