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款股动脉电子压迫止血器(升昊 RISING)

楼主(2025-10-14):
媳妇最近生了场大病,国庆节后去做造影复查,从右侧股动脉刺入,做完造影后发现股动脉压迫止血器是电子的,用完后问医生要来拆解给坛友看看。

这是从网上找的产品说明书,我只要了主机部分,舒适垫和固定带没要。

外观,一端固定在腿上,另一端压迫穿刺位置。

何氏压迫垫,是个软胶垫。

拆开就这样,和想象的差不多,不复杂。

这边是压迫垫及电机、齿轮等结构,拿掉压迫头,上下有两个限位开关。

另外一边是主板和电池,电池容量500mAh,生产日期挺新。

压迫头和压迫垫特写。

电机,开始以为是三无产品,结果发现胶下面有字;电机正面有型号,生产日期也挺新;电机背面是双面胶,固定电机的。

压力调节开关,双刀三挡,给电机换向用的。

主板,元件基本都在正面,主控是个无字单片机;背面有个干簧管,作用未知。

J8是启动开关,使用前把挡片拉出来。

这是网上介绍产品使用方法的视频: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8577062699463163313

最后祝各位坛友身体健康,永远也用不上这玩意

网友A:
见过弹簧和收紧带结构的,像大夹子的压迫器,用料很实在。这种电子的更高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过弹簧和收紧带结构的,像大夹子的压迫器,用料很实在。这种电子的更高级。 ...

价格估计也更“高级”,话说这玩意好像没啥特别的,做成一次性的就纯属为了多挣钱吧...

二○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网友C:
这货医院不便宜,5张左右。祝早日康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医院不便宜,5张左右。祝早日康复,

谢谢,目前已经恢复的很好了,下周能上班了。这个压迫器的价格还不知道,住了两天院,还没去结算。

网友:
这么小的马达能把股动脉止住,减速比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价格估计也更“高级”,话说这玩意好像没啥特别的,做成一次性的就纯属为了多挣钱吧...

医疗器械类的现在趋势都是一人一用,能一次性的绝不用重复使用的,对患者健康有好处,医院也会减少风险,但会更贵,医疗器械商家更愿意积极推销。反正是医保出,就看管理者能不能抵挡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医疗器械类的现在趋势都是一人一用,能一次性的绝不用重复使用的,对患者健康有好处,医院也会减少风险, ...

大家都以为不用自己出,实际上医保是全民出钱...

二○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网友:
用手扭的多好,便宜(2013年我记得要200多), 电动的要不少钱吧.

网友D:
这个比较高级,是电动的。一般都是手动压迫的,为了防止穿刺点出血。
股动脉实际是很不好压的,本身动脉壁厚有弹性,再加上周围软组织包裹,急救手册里面说的容易做的难。
我曾经干过为了止血把股动脉压到耻骨上,那可不是一般的累,得用尽全身力气去压迫;
稍微一松手,那血一下子就喷出来了。

网友:
刚看到 500多,杀人的心都有了. 不能病,病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以为不用自己出,实际上医保是全民出钱...

一毫不错。对比10年前费用就能看出,治疗同样的病,尽管医保支出增加很多,个人支付的钱并没减少甚至还增加不少,大头都被药品和耗材增加抵消了,这样下去医保的钱就会入不敷出,最终还是害了大众

网友:
看样子是一次性的,要不医生会给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较高级,是电动的。一般都是手动压迫的,为了防止穿刺点出血。
股动脉实际是很不好压的,本身动脉壁 ...

我X,论坛人才真多,连医生都有...

二○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网友:
这种比较高级的电子压迫止血器第一次见,效果看上去应该不错,比人工止血要省力多了。

网友:
又涨姿势了

网友:
用料很实在

网友:
祝早日康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较高级,是电动的。一般都是手动压迫的,为了防止穿刺点出血。
股动脉实际是很不好压的,本身动脉壁 ...

论坛人才多,修理电器的不少,修理人的真不多,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