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充电器限流电阻的疑问(线绕跟碳膜的使用)

楼主:
最近连修带改修了好几个电动车充电器,主要修的有高压部分炸了,改的有将60V40AH的充电器降低输出电流适合60V20AH电瓶、将48V40AH充电器改成适合60V20AH电瓶用的充电器,60V20AH充电器我都通过限流电阻将充电器输入功率调整到200W左右,我遇到的问题是限流电阻用线绕电阻跟碳膜电阻同样阻值充电器输入功率差距非常大,具体来说有2点:1、同阻值的线绕电阻比用碳膜电阻时充电器功率小的多。2、不同阻值但阻值相近的碳膜电阻在小于一定阻值时似乎区别不大。例如:我用0.15欧跟0.18欧的碳膜电阻似乎充电器的输入功率都一样,用0.22跟0.24欧区别也不大,用两个0.1欧的线绕电阻串联是0.2欧比用一个0.22欧的碳膜电阻充电器输入功率反而小,跟常理完全不符,导致我都没办法准确确定限流电阻的选用。。比如用0.18的碳膜电阻充电器输入功率能达到330W还在升,吓的我赶紧拔电源,但是用2个0.1欧的金属膜电阻串联输入功率180W,最后用一个0.22欧的碳膜电阻输入功率200多一点。是不是线绕电阻有感抗会导致在电路中的阻值比标称的大?限流电阻是不是不适合用线绕电阻?

网友:
这么多字,老实说没看下去的欲望,就不能带个图么?

二○二五年十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