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锂电池起火,怎样才可以迅速灭火?

楼主(2025-10-15):
听说锂电池只带氧化剂,没有氧气也能燃烧,

真的有这么可怕么
没有氧气也烧,是不是没办法灭火呢

网友:
怕就别用,自己去研发一款不起火的新电池。

网友:
可以想象为小太阳,自己可以持续燃烧,直到里面耗尽材料。

浇水只能降低周围温度,但锂电池还是照样烧。

网友:
不能停止网络的车子不要用(云智驾或远程遥控一旦宕机?)

那个美丽国的电车,就是智驾也可断网,本地智驾才叫智驾,我垃圾手机连网AI也叫AI手机???
傻子戴着耳机(里有教授团队)能回答问题,也叫高智商?

前天成都打不开车门,多个路人也没砸开车门,里面的人不是活活被没氧气的电池火送走了

自己做的手机打死不用
自己造的电车大死不开
自己种和养的打死不吃

网友:
不是自带氧化剂,而是锂太活泼,与水或别的灭火剂都能反应,但不能说浇水没用,毕竟水蒸发时能带走大量的热量,喷水雾比浇水效果要好得多

网友:
都是等烧完才处理,没办法,铁锂稍微好点,三元的能不碰就别碰

网友A:
首先你要有再说下一步

网友B:
Li元素,卤素

特别活泼,容易和水反应生成氢气
燃烧时无法扑灭,而且容易发生爆炸
隔绝氧气也许好一点,但是如何隔绝?

网友C:
十万个为什么,你的问题真多啊,恭喜你,又碰到我了;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用锂电池的车,最好备一个8升的手提式液氮罐,也就是氮气灭火器。一旦锂电池着火,直接喷氮灭火。

网友:
储能电站用全氟己酮加细水雾,为了环保就是贵。单独电池燃烧的话,可采用较大的防火布覆盖。一般物业配置这个,及时覆盖着火的电动车和汽车可以防止受灾范围扩大。

网友:
液氮灭火器不好买吗,似乎成本高?一下是ai总结的,某宝没有液氮灭火器,只卖氮气瓶就贵的离谱

1. 使用场景液氮灭火器
  • 适用火灾类型
    • A类(固体火灾,如纸张、木材)
    • B类(液体火灾,如油、溶剂)
    • C类(气体火灾,如天然气、氢气)
    • 电气火灾(E类)
  • 适用场景
    • 实验室、数据中心、电力设备间、精密仪器室
    • 易燃气体泄漏控制(如氢气、甲烷)
    • 金属火灾(如镁、钠)的临时控制(但需谨慎使用)
  • 优点
    • 极低温(-196°C)能快速冷却燃烧物
    • 不导电,可用于带电设备
    • 无残留,不污染设备

二氧化碳(CO₂)灭火器
  • 适用火灾类型
    • B类(液体火灾)
    • C类(气体火灾)
    • 电气火灾(E类)
  • 适用场景
    • 电力设备、服务器机房、变电站
    • 油库、化工厂、实验室
    • 不适用于A类火灾(固体火灾)
  • 优点
    • 窒息灭火,迅速降低氧气浓度
    • 不导电,无残留
    • 价格较低,维护成本低

2. 成本对比
项目

液氮灭火器

二氧化碳灭火器

初始购置成本
较高(因存储和释放系统复杂)
较低(市场广泛使用)
运行成本
较高(需定期补充液氮)
较低(CO₂易储存)
维护成本
较高(需防冻保护)
低(常规检查即可)
适用范围
更广(A/B/C/E类及部分金属火灾)
较窄(B/C/E类)

3. 注意事项
  • 液氮灭火器
    • 极端低温可能冻伤皮肤或损坏设备
    • 需要特殊的存储和输送系统
    • 使用时需确保通风(避免氮气窒息风险)
  • 二氧化碳灭火器
    • 高浓度CO₂会导致窒息(需确保人员撤离)
    • 不能用于A类火灾(固体燃烧)
    • 喷射时可能产生冷凝(“干冰”效应)

4. 结论
  • 液氮灭火器更适合 :需要极强冷却能力的场景,如金属火灾、易燃气体泄漏控制。
  • 二氧化碳灭火器更适合 :常规电气火灾、油类火灾,成本更低,维护更简单。

如果是实验室或工业环境,液氮灭火器可能更高效,但二氧化碳灭火器仍是最常用的气体灭火方案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有再说下一步

这个观点不太认可,啥都最好有预案。如果首先要有再说下一步,那么也可以说首先等烧了再考虑下一步,那就没有下一步啥事了。先有考虑,实在不行还可以有其它选择。没有就考虑周到些,至少还可以避避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万个为什么,你的问题真多啊,恭喜你,又碰到我了;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用锂电池的车,最好备一个8升的 ...

这个好。又多学了一条有用知识。

网友:
放心,现有的灭火设备和手段,全都对锂电起火束手无策

网友:
打死不买吹牛皮的新势力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万个为什么,你的问题真多啊,恭喜你,又碰到我了;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用锂电池的车,最好备一个8升的 ...

查了一下这个灭火的实验视频,确实有可行性:

网友:
通勤,买最便宜的就行,烧了就算了。不通勤,还是油车吧。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又开始发垃圾帖子了

网友:
锂电池燃烧基本无解,是从内部燃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元素,卤素

特别活泼,容易和水反应生成氢气

锂啥时候到卤族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