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能在Mesh组网中自动进行信号切换的机制是什么?

楼主(2025-10-15):
现在非常流行用两个及以上路由器Mesh组网,用以拓展无线信号空间,增加无线信号强度。当手机和智能设置改变位置时,它能够自动的、无缝的、丝滑地、快速地切换到更强信号(比如由使用主路由的WIFI信号切换到副路由)。向老铁们请教的是:在Mesh组网中手机等智能可移动设备无线信号智能切换的机制或者说原理是什么?请科普一些,不要太过专业。

网友:
我也不懂这个,我猜测应该是象听喇叭一样,喇叭是同步播放的内容,我们移动过程中,是可以无缝切换的,无须注意喇叭具体的声强或位置。‌在Mesh组网中,所有节点的WiFi名称(SSID)应该是相同‌的,所以对于手机来说,是没有特别的要求了吧。‌‌

网友:
两个信号都在,哪个强换那个

网友A:
老毛子固件的机制是,同网段同名同密码WIFI,有信号强弱剔除机制,设置弱于多少DB就踢出连接和弱于多少DB就拒绝连入,这样手机断开弱信号路由就会连入信号强的路由器。估什MESH也差不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毛子固件的机制是,同网段同名同密码WIFI,有信号强弱剔除机制,设置弱于多少DB就踢出连接和弱于多少DB就 ...

+1,我记得好像支持KVR还是啥的有自动切换机制,不支持的设置弱信号剔除与拒绝机制就好,跟骗钱的垃圾MESH没半毛钱关系...

二○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网友C:
802.11k协议和802.11v协议在起作用,MESH状态下路由之间会获得附近的可用路由信息,在SSID和密码相同的情况下其实可以不用MESH产品一样能够组成无缝漫游网络

另外,有些路由自带RSSI阈值手动调整功能,也可以很方便调整切换的灵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记得好像支持KVR还是啥的有自动切换机制,不支持的设置弱信号剔除与拒绝机制就好,跟骗钱的垃圾MES ...

是不是Mesh组网的路由器,就是融合了KVR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2.11k协议和802.11v协议在起作用,MESH状态下路由之间会获得附近的可用路由信息,在SSID和密码相同的情况 ...

谢谢!原理在于快速切换的关键技术‌‌——802.11k/v/r协议‌:
‌802.11k‌:帮助设备扫描周围可用节点,生成“邻居列表”‌。
‌802.11v‌:允许路由器主动通知设备切换节点‌。
‌802.11r‌:减少重新认证时间,实现毫秒级切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原理在于快速切换的关键技术‌‌——802.11k/v/r协议‌:
‌802.11k‌:帮助设备扫描周围可用节点 ...

802.11r其实不是必要的,开了这个协议的话有些设备会疯狂掉线,尤其是智能家居,所以现在的mesh路由产品都是默认开802.11k和802.11v,要么就全都不开,等进入mesh模式了才同时开启K和V,而802.11r主要能力在于跨路由认证秒连,翻译一下就是可以完全不一样的SSID和密码,只要支持802.11r并进入覆盖区域后秒连新路由,有好有坏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Mesh组网的路由器,就是融合了KVR协议!

请再看一遍回复,我的表达能力应该没问题,不能理解地话问问家里的小学生...

二○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再看一遍回复,我的表达能力应该没问题,不能理解地话问问家里的小学生...

亲,我估计你年龄不大吧!越有知识的人越谦虚,你说话这么冲,有可能会吃亏的!
无论怎么说,我还是在高校呆了将近四十年的一线教师和管理者,不说桃李满天下,至少还是培养了上千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再看一遍回复,我的表达能力应该没问题,不能理解地话问问家里的小学生...

越有知识的人越谦虚。
亲,我特意在论坛网上看了一些你发的帖子,我看你年龄也不大(我大学毕业后2年你才出生),血气方刚干事儿是好事,但说话这么冲,不害怕在社会上吃亏?
无论怎么说,我至少还是在高校一线管理和教学岗位混了将近四十年的退休教师,我的学生都比你大多了。

网友:
有协议支持自动切换机制,好用就行了,探究原理做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越有知识的人越谦虚。
亲,我特意在论坛网上看了一些你发的帖子,我看你年龄也不大(我大学毕业后2年你才 ...

这理解能力真强,不知为何还有疑问?

二○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原理在于快速切换的关键技术‌‌——802.11k/v/r协议‌:
‌802.11k‌:帮助设备扫描周围可用节点 ...

同意,不过一般不用考虑。弱信号踢出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02.11k协议和802.11v协议在起作用,MESH状态下路由之间会获得附近的可用路由信息,在SSID和密码相同的情况 ...

实测没有mesh的那么体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测没有mesh的那么体验好

都差不多,K+V+R组合是交给终端去漫游,如果终端支持完整三协议的话体验是最好的,基本延迟在22ms以内,MESH产品是K+V,由路由控制断开和连接,对于一些不具备完整三协议支持的设备比较友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802.11r其实不是必要的,开了这个协议的话有些设备会疯狂掉线,尤其是智能家居,所以现在的mesh路由产品 ...

第一次看到这么简单明了把802.11r的做用说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看到这么简单明了把802.11r的做用说清楚的。

算是一种使用总结吧

IEEE那边太多术语不适合知识普及

网友:
感觉Mesh组网比KVR的切换更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