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求助,小米ax10000路由器芯片是什么型号丝印AVEM

楼主:
求教高手们,小米ax10000路由器下图的小芯片烧了,有大神知道具体型号吗?网上查了好久没查到
图中绿色标记的这个芯片丝印AVEM

网友A:
换吧!!这个换好了估计还会烧,其他器件也受伤了!!

网友:
没用过小米产品的路过。

网友:
没用过小米产品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吧!!这个换好了估计还会烧,其他器件也受伤了!!

确实烧了好几个,其他都能知道型号,就这个不知

网友:
MP8847GD Datasheet(PDF) 3 Page - Monolithic Power Systems
Part #
MP8847GD
Description
6A, 2.7V-6V, High-Efficiency, Synchronous, Step-Down Switcher with I2C Interface In 2x3mm QFN 14

楼主:
非常感谢,帮我解决了大问题了,谢谢

网友:
高手,这个也知道

网友:
功放,很多都兼容的...

二○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网友:
最后修好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烧了好几个,其他都能知道型号,就这个不知

看照片也没 烧到面目全非,  也要检查 一下   PG     /EN      I2C  等控制信号 和启动条件 是否 满足 ,测一下旁边电阻  电容 是否出问题

网友:
10000都出来了?我还用的3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照片也没 烧到面目全非,  也要检查 一下   PG     /EN      I2C  等控制信号 和启动条件 是否 满足 , ...

照片是网上找的,不是我路由器照片,旁边的两个电容对地短路,用热成像看到它发热,就拆了,两个电容也不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照片是网上找的,不是我路由器照片,旁边的两个电容对地短路,用热成像看到它发热,就拆了,两个电容也不 ...

先 排除 后级 是否 有短路 ,不然换上  还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 排除 后级 是否 有短路 ,不然换上  还会烧

嗯,没有了,上板之前再测一遍

楼主:
还没开始买件呢,刚刚得知型号

网友:
这都到AX10000了啊,真是快啊,为什么不等我呢

网友:
路由器烧的很罕见,这是啥原因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