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洁碧冲牙器不能充电维修

楼主:
充电底座不能充电,换了一个芯片。

网友:
楼主厉害哟。。。

     这样也能修

楼主:
日立的芯片和原机的芯片通用,请坛友们放心替换。

网友A:
我家里有一个这个品牌的,是手持便携式那种,电池不行了,本打算换个电池的,但是不经常用,就一直拖着没动手。

楼主:
这个机子的原变压器损坏,已换12伏外接电源。

网友B:
我买的新款,现在直接12V适配器外置了。上个月拔牙,牙龈没长好前有空腔,总有食物残渣,就买了一个,还挺好用。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我家的是插电源的,打开或关闭有时候会导致热水器的漏电开关跳闸,我在220电源线上绕了2个磁环会有改善,还是会出现跳闸情况。一直想拆开看看

楼主:
原机的芯片可替换型号MC1455、NE555、μPC1555、CA555、HA17555、SE5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新款,现在直接12V适配器外置了。上个月拔牙,牙龈没长好前有空腔,总有食物残渣,就买了一个,还挺 ...

适配器外置是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大师过奖了,还得多向大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有一个这个品牌的,是手持便携式那种,电池不行了,本打算换个电池的,但是不经常用,就一直拖着没动 ...

手持便携式的旅游方便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哟。。。

     这样也能修

谢谢夸奖。死马当活马医,练手而已。

网友:
这么几个小零件

网友E:
楼主技术过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过人!

谢谢夸奖

楼主:
销往大陆的都是减配,就一个电机一个电源变压器,一块充电小板,外部一个手柄,一个电动牙刷,就一千多人民币。

网友:
常见的集成电路块,还比较好配。

网友:
wp700没电路板,只有一个电机,水流速度依靠手柄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