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方案的铅酸充电器改锂电之后如何修改电压呢?

楼主:
具体充电器高清图在这里,

这个电压偏高,每次都是保护板保护没有恒压阶段就保护了,导致完全是保护板控制充电。正常应该有恒压电流下降的过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5298-1-1.html

网友:
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唯一的办法是自己跑电路,把变压器付方这边的电路描绘下来。然后与普通的用运放控制的电路对比,从单片机外围的电路估计其功能,找到电压检测的分压电阻,再试着少量增减阻值,看看输出电压变化的规律,最后确定并调整到你需要的电压值。你这个充电器,卖家已经改成锂电用的了,应该是取消了铅酸电池充电器所需的高低压变换的功能,只剩下恒压/恒流/以及变灯后涓流的功能,相对来说改输出电压比较容易一点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唯一的办法是自己跑电路,把变压器付方这边的电路描绘下来。然后与普通的用运放控制的电路对比,从单片机外 ...

确实!别的坛友也没你这款充电器呀。

网友:
关键是充电模块,电压转换反而不算事儿。

网友C:
背面的那个电阻应该就是卖家改电压后焊接的,楼主可以改变那个电阻的阻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别的坛友也没你这款充电器呀。

有没有相似的电路分析教学,我基本能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的那个电阻应该就是卖家改电压后焊接的,楼主可以改变那个电阻的阻值试试。 ...

那我试一下

网友D:
0.3V不算事,没必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0.3V不算事,没必要折腾

这个电压偏高,每次都是保护板保护没有恒压阶段就保护了,导致完全是保护板控制充电。正常应该有恒压电流下降的过程。也不想调高保护电压,影响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0.3V不算事,没必要折腾

铁锂电池特性是3.5v断开基本是99% 3.6+降低电流断开100%。但是铁锂电池充电末期从3.4上升到3.6V特别快,就算充电器完全按照3.6*15=54v输出电压,因为电池不一致,也会导致保护板控制充电。铁锂电池每节低个0.1V都几乎充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压偏高,每次都是保护板保护没有恒压阶段就保护了,导致完全是保护板控制充电。正常应该有恒压电流 ...

差0.3V加个二极管不就得了?还可以防电流倒灌插充电器啪啪响。

网友E:
理论上,在没有源码的情况下,只能先测得原设计的充电电压曲线,再通过调整输出采样电阻阻值,欺骗原程序的检测值,为锂电池电压做适配,只是挺麻烦的,有没有必要这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在没有源码的情况下,只能先测得原设计的充电电压曲线,再通过调整输出采样电阻阻值,欺骗原程序的 ...

这么复杂?单片机控制电压的吗

网友:
我有一个这种厂方用铅酸电池充电器改锂电池充电器,也在背面跨接了一只6802的贴片电阻,输出电压空载时54.5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复杂?单片机控制电压的吗

如果是纯单片机方案,输出电压采样功能肯定是通过软件程序实现的,可以检查下单片机adc引脚的外围电路,就能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