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没有钱买BGA焊台,能否用电陶炉+支架+热风枪+电子测温枪代替

楼主:
对于业余电子爱好者而言,买专业的BGA焊台太贵了,且用的不多。
能否用电陶炉代替这个东西啊?
问了deepseek,说有很大风险把电路板烤起皮报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上有一个人用电陶炉的余温拆pcb板上的芯片,很顺滑,感觉只要温度控制好了,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用便宜的恒温焊台就行,就几十块钱

网友:
手艺好的直接风枪干

网友:
没有温度控制,危险,我开始也把pcb吹泡泡

网友:
弄什么BGA?

邮来我免费给你弄,你出个来回邮费就行

详看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8660-1-1.html

网友:
9块钱,包邮到家还恒温,不比电陶炉好?

网友:
各有各的用途,复杂有复杂的好处。

网友:
电陶炉烤PCB相当于用燃气炉直接烧,如果在上面放一块金属板倒是可以,但温控是个问题,6楼的方法最常用。

网友:
你说得这么夸张 我以为你要干5090呢 拆个ic 热风枪或者PTC加热平板就够了

网友:
简单弄弄用6楼这个可以的,我用这种加热板除了升温慢些其他还不错的。

网友:
立创上DIY个加热台不是很好,几十块搞定。

网友:
有用煤气灶搞得,据说能用

网友:
想到买块温控配件板加PTC十来块吧,得闲试试温度稳定性。

网友:
完全可以自制,LZ把配件整合起来就是一个简易的BGA返修台了。
辅助加热的部分要求加温控。

网友:
搞优盘只要热风枪就行。
搞那种CPU的BGA,怕是要搞给贵点的风枪。
PTC底面有东西的你不怕碰掉了?

网友:
楼主这个想法绝对可行!
但电陶炉做下加热时,必须得有温控且可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