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二十多年无修的雅乐思电磁炉绘制电路图、清洗、分析、鉴赏

楼主(2025-10-15):
闲来无事,将大约2000年前后购买的“雅乐思”家宝系列电磁炉进行了彻底清洗,花了几天时间,按照实物绘制了电路图。
这可是当年花了四百多元购买的高级电磁炉,至今从未出现故障。
由于前段时间捡了个美的C19-SH1982电磁炉修好后使用(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8743),才有机会研究自己这台用了几十年的雅乐思电磁炉。

根据实物使用嘉立创EDA绘制的电路图鉴赏

由于维修美的电磁炉时对美的、半球及其它几款电磁炉电路进行过仔细研究,所以对电磁炉电路已经比较了解。
打开雅乐思机壳,清洗后研究,发现和近年流行的电磁炉大不相同。所以决定绘制该机电路图进行研究,且为以后维修方便。

电路分析如下:

控制电路由三星的8位单片机S3F9454和2枚LM339N及其它附属电路组成

内置有电源变压器;变压器输出13V、14V、20V三组电压
   A、其中13V电压经桥式整流及电容C201滤波,一方面经由三极管Q201、稳压管Z210及附属元件组成的串联型稳压电路输出12V电压VCC,给两个LM339N和附属电路供电;另一方面,经过三端稳压器7805输出5V电压,给单片机S3F9454供电。
   B、变压器次级14V经桥式整流滤波给散热风扇和蜂鸣器供电,风扇的启停由三极管Q205控制。
   C、变压器次级20V经二极管D101半波整流并经电容C101滤波后给由三极管Q101和稳压管Z102及附属元件组成的稳压电源供电,稳压电源的负载是IGBT的预驱动和推挽驱动级,这部分电路采用了独立于其它电路的“浮地”系统,从而保证了IGBT的可靠工作和安全保证。

电流采样不是康铜丝,而是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检测的不是加热线盘的电流,而是整个功率输出部分的总电流,互感器检测到的电流信号经过四个二极管整流后变为直流电压信号再提供给控制电路。

IGBT散热板比常规的大许多。

整机由按键板、控制板、功率板三块板组成,而不是通常电磁炉的按键板和主板两块板。

IGBT测温方法与众不同。

IGBT的栅极并没有保护二极管,而是通过功率输出板上的一套复杂的电路来保证IGBT的安全性;
整个机子没有使用贴片元件;
该机还有一个特点,当设置为某一功率时,不是马上就达到功率,而是从大约700W开始,功率逐渐增大,经过约10秒钟,功率才能达到设定值;
因为有变压器,电磁炉只要插电,就会一直有6-7W的功耗,所以使用完毕,要及时拔掉插头,这是该电磁炉最大的缺陷。

电路比较复杂,所以电路图绘制和电路分析的错误在所难免,如果发现,还望不吝赐教,斧正。

说到绘图错误,刚开始接触嘉立创EDA,有两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一是如果走线时十字交叉刚好走到某个元件的接头处,则系统默认和这个头连接(也就是有连接红点),而且无法取掉;第二就是整体移动某一框选部分时,凡是导线的起始点不是全部包含在所选区域内的,则导线不会跟着移动,导线既不自动延长,也不会从框选处断开,所以只要需移动时,就必须事先截个图,移动后再按照截图重新修复未移动的线。如果在框选后移动时,导线有自动截断功能,就方便多了,也许是我还不够熟悉操作的缘故。

附:由于原按键板和控制板电阻R和电容C的位号重复,所以在绘图时按键板的电阻和电容分别标注位号为RR和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