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开看看人民币100000元一台的影院前级

楼主:
为了升级数字输出把它拆了

法国风暴家庭影院前级,

改前后面

这块巴掌大数字输出板,据说行货4w一张。

改好后

内部元件太简单了,硬件能复刻,但是核心算法复刻不了。

网友:
真有钱,我是听不出来区别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专业的东西就是贵

网友:
有传言说:必须要配上水力发的电才纯正,火电不行

网友:
水电太潮火电太干

网友A:
有没有一行小英文字母:made in china或者made in prc?

网友:
这个只是前级弱信号处理器而已,后级大功率处理器价钱估计要翻倍!

网友:
专业设备好贵的

网友:
硬件能复刻,但是核心算法复刻不了
软件成了核心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行小英文字母:made in china或者made in prc?

没有,我只看到一行小英文字母: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in France

网友B:
厉害啊,法国的设备竟然用数码之家的电路板

网友:
原来 暴风影音还有法国分支 啊,这设备可真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法国的设备竟然用数码之家的电路板

确实幽默!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能插u盘放电影吗

网友:
贵的原因在于可以接很多大功率的喇叭,如果只是桌面级的2.1小喇叭,这个……可能会不行。

网友:
大家伙,还带散热风扇,发骚货,单电源线我都买不起

网友C:
10万级别的视听设备,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万级别的视听设备,牛

是早些年的?现在会不会便宜点

不过,即使现在的,专业级别的设备应该还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