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排线故障导致打印机扫描功能异常,如何修复?

楼主:
可以扫描出东西,可是糊成一团了
各位修过这种故障么
修好后,用了几分钟又坏了

网友:
肯定是换排线哦!

网友A:
那为什么不换排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不换排线呢。

换了排线还能发帖问?

网友:
拆机换排线  淘宝上各种规格都有  还便宜  买一个换上么

网友B:
按道理如果是排线的话,修好后怎么会那么快坏?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专业问题建议找专业师傅处理,厂家或你的供应商。

网友:
换新最简单最直接

网友:
最好扫描头、排线一个个替换

网友:
就是换了排线,估计还会出现其它故障,老旧产品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如果是排线的话,修好后怎么会那么快坏?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

扫描仪排线损坏的情况你遇到过么

装好后扫描了一张,恢复正常了,然后装上螺丝,又扫描一张,发现又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扫描仪排线损坏的情况你遇到过么

装好后扫描了一张,恢复正常了,然后装上螺丝,又扫描一张,发 ...

我怀疑不完全是排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不完全是排线的问题……

还有可能是哪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