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塞班全系:诺基亚塞班系统证书破解Symbian:S40-S60-^3

楼主(2025-10-15):
现在证书已经无法制作了
只有破···解手机 ·破···解手机后就不需要证书了
(使用安全管家破·解)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手机具体是S60第几版的操作系统(下面的教程需要依据你系统的版本选择对应的文件来破解)S60V5,贝拉(bella),安娜(anna),Symbian^3 这几个相信大家都能识别,要重点说的是S60V3系统 S60V3系统的9.1,9.2,9.3版本,俗称就是MR,FP1,FP2。虽然都属于S60v3系统,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对应的应用软件也有很大不同。MR机型诺基亚已经停产。主要机型有:E50、E60、E61/E61i、E62/E62i、N71、N73、N80等.FP1机型有很多主流机型,FP1主要有:E51、E71、6120、5700、N76、N81、N82、N95/N95 8G等.FP2机型有:E72,N78、5320、5630、N79、6220C、N85、N86等.如果实在是不知道选哪个···那就网上搜或者挨个尝试吧·····
installserver集合文件的使用说明installserver补丁适用机型一览表:
installserver(1)MR机型:E60, E61i, E62, E65, N71, N73, N75, N77, N80, N91, N91, N92,N93, N93i,等
installserver(2)FP1机型:E51, E63,E90, N76, N81, N81 8GB, N82, N95, N95-2, 6290, 5700, 6120, 6110, i520, i550, i400, i450, i560, G810, 6220等
installserver(3)FP2机型:N78、5320、5630、N96、N79、6220C、N85、N86等.
installserver(4):Symbian V5机型
installserver(5):所有Symbian^3,Symbian Anna和Symbian Belle系统机型
installserver(3250专用):3250
installserver(5500专用):5500
installserver(E50和E70专用):E50和E70
installserver(E61专用):E61
①首先下载好本帖的安全管家,我们要用到它的20权限的文件管理器,其他安全管家的版本可能已经屏蔽此功能,所以即使已经有安全管家也尽量用本帖的。然后下载本帖的installserver集合文件,对应自己的手机是S60的什么系统,将对应文件放到手机上,
要解压!要解压!要解压!要解压!要解压!
后缀是ZIP或者RAR的都要解压!选择自己机型对应的installserver.zip,然后解压,
解压出来installserver.exe才是教程里要用到的
记住位置自己放的位置,这个等会要用到。最后下载RomPatcherPlus_3.0
②安装下载好的安全管家(安装提示证书过期,请把手机时间改为2013年1月1日),
打开安全官家—高级工具—文件管理。现在用安全管家找到刚才的installserver.exe文件
③继续对着installserver.exe,选项—复制—复制到C盘sys\bin文件夹里。
④安装RomPatcher,如果是安装成功,则手机破.解了。安全管家不想用了也可以删除。
改了日期为2013年1月1日,安装安全管家证书过期怎么办?
1.软格机或者硬格机后,改日期为2013年1月1日,然后再尝试安装安全管家,如果还不行,那就再次格机后尝试,还不行就试试下面。
2.有SIM卡先把SIM卡卸掉或者调整为离线模式再重新启动,弹出“是否离开离线模式”则点否。
安装RomPatcher或其他软件提示证书错误、证书过期、安装文件损坏,怎么办?
1 所使用的installserver.exe没有放到正确的位置
2 你从installserver集合文件中选取的文件不对,重新选一个试试
3 如果不行就换下面的此楼下面的方法2,或者方法3。
4 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换3楼的【方法2(FP1机型 N8-bella-0609)】,不用管名字,用就对了
安装rompatcher成功后,如果免签补丁(Install Server RP+)不能启用(也就是显示为红X),那就保留刚才使用的installserver.exe文件,删除C或者E盘下的patches文件夹下的Install Server RP+.rmp。
教程说的软件下载地址:https://pan.quark.cn/s/92943d86d3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