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固话不通维修

楼主:
单位固话,前一天正常,今天不通,测试固话,接线头都正常,到未端测试有信号,更换其它颜色网线一样不通,看来有断线,爬到吊顶找,发现线给老鼠啃了,接好正常

网友A:
在啃咬过的地方放一张老鼠贴会有意外惊喜

网友:
老鼠牙齿挺厉害

网友:
老鼠的破坏力也不小

网友:
老实说,这种不封装的电线槽,就是给老鼠搭的窝

网友:
老鼠竟然窃听电话

网友:
上个月我光纤也是被老鼠吃了

网友:
单位老鼠也很多,网线电线都是暗线埋墙里面的,但奇怪的是连接墙上接口和电脑的线没被咬过,估计是其它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用网线走电话线路就是好维修,看颜色查找挺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啃咬过的地方放一张老鼠贴会有意外惊喜

意思这个地方的线好吃,还会来?

网友:
虽都是条命,老鼠在确可恨

网友:
我空调穿墙洞也被咬了。。。。

网友B:
老鼠啃线,是为了解馋还是为什么?

网友:
下次吊顶放点好吃的

网友:
电话线拿网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鼠啃线,是为了解馋还是为什么?

可能饿了,或者磨牙,或者淘气

网友:
在老鼠的帮助下,确立了我在单位的重要性。

网友:
这些老鼠真的很厉害啊,啥都啃。。。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鼠啃线,是为了解馋还是为什么?

磨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鼠啃线,是为了解馋还是为什么?

好奇,这是啥,尝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