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捡到的大疆mini1能否与遥控器配对使用

楼主:
想买个无人机来用。在某鱼上有很多捡到的大疆mini1裸机,我想买一个回来,再配一个mini1的遥控器,能否与遥控器对上频永久使用?如果有账号绑定与不绑定,都能否成功与遥控器配对使用呢?请各位玩过配对的大神们解惑一下

网友:
就像捡到的苹果手机,除非换主板,否则基本会是飞丢状态,无法绑定无法解绑,无法启动状态。
只能拆除了主板外的配件来用,自己有机器坏了外壳云台之类可以买一架来拆配件!

网友:
配遥控器很难,否则卖家会配上在卖

网友:
此法不可取,账号绑定本来就是保护机主财产和鼓励人们拾金不昧的。
都能这么干了以后就都乱套了。

网友A:
可能不排除部分人才有破解的办法,但是就像前面几位坛友说的,苹果手机或者现在的很多国产手机,绑定ID就是维护物主的权益,
强行改肯定有门路,但不鼓励

网友:
你想的太简单了,大疆机器能选择绑定遥控器,你自己搜一下去,用非绑定遥控器只能飞5次,这种机器一般都是买来当料版的命

网友:
大疆连电池都上锁

怎么会让你破解刷机?

网友:
机子和遥控都绑定了,找售后维修看能不能配对

网友:
估计遥控器比较低端

网友:
只能当料机,拆配件,主板加密的。
最近大疆在打折,优惠大几百上千

网友:
感觉不好办,除非是同型号的。单片机程序有一句代码不一样都可能摔下来。

网友:
只能当料机,拆配件

网友:
拆配件吧,要不你自己改一个飞控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排除部分人才有破解的办法,但是就像前面几位坛友说的,苹果手机或者现在的很多国产手机,绑定ID就是 ...

这个比较难,当然也不排除有高人能解开,但你得在国外,在国内被抓住的话估计10年起步,毕竟大疆是民族企业的骄傲,你让它丢脸了以后老外会怎样看咱们?

网友:
配遥控器很难

网友:
这个不好配啊

网友:
不好配,大疆无人机都是绑定遥控器

网友:
看来不好配啊。

网友:
除非大姜公司的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