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所见历史比较久的电磁炉

楼主:
     这个拆开很久了,上面为了维修拆下了几只电容、桥、功率管。 当初并没有坏,为了清洁清洗了内外和全部电路板、在没有完全干透情况下通电烧坏了变压器初级。炉盘线圈是铜线(与废品回收的交换物品)直径有点偏小。

楼主:
共三块电路板,可能是为了强弱电分开吧。红圈为风扇连线,绿圈变压器初级连线,黑矩框为锅底测温。

楼主:
这是拆除了元件后剩下部分

LM339与PJ339参数可能有不同

LM324

电磁炉专用芯片,外围有晶振。

这里拆除了变压器,8脚是LM393

显示按键板

网友A:
这么好的电磁炉,拆件了 ,浪费

楼主:
采用了5块集成块,1U6R470i,PJ339CD,LM339N,LM393,LM324N。

网友:
我办公室在用的也是这款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电磁炉,拆件了 ,浪费

变压器坏了没有合适的,改成开关电源麻烦。变成了拆件用。

网友B:
貌似老的电磁炉的副电源都是工频牛。
你这个没有所以不算太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老的电磁炉的副电源都是工频牛。
你这个没有所以不算太老。

有的,小板上有空位、我拆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的,小板上有空位、我拆掉了。

红圈位置变压器

网友:
尚明堂这牌子的货都较贵,这么拆件了有点可惜

网友:
是有点年头了,洗那么干净,修修呗

网友:
的确够老,瓷片电容器挺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圈位置变压器

那就对上了。我就觉得这里怎么这么空

网友:
这还不算最老的,我见过大功率管用 2个 C4119 (600V15A) 并联的,没有 IGBT ! 功率才 1300W .

网友:
这些老古董的做工很好,至少不偷工减料,现在的电子产品,缺这个少那个,能升就升了。就拿LED灯来说,就阻容降压,加上一个整流桥,真简单了。

网友:
这个做工可以

网友:
比现在的产品要好

网友:
这个应该不到10年,算不上很老的设计

网友:
拿来煮茶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