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难买到真21V2A线充--卷价格的结果就是烂货横行

楼主(2025-10-15):
之间玩轴流风机,自组大艺A3款电池

买了公模无刷钻,用着还行就送给表哥了

他买了台东成无刷风机
用1A线充真正做到了充电五小时,续航五分钟

三块电池供一个风机工作一刻钟

嫌充电慢,就让我帮找快充

首先想到的版里的欧标座充
结果问卖家单充电器已下架
必须搭售电池,

找到这款充电器看上去是真台达
卖家说要去找,不好找,都堆在一块了

在多多图片搜索找到同款,先六块钱包邮买回来了
但明显轻飘飘,充电转灯居然要十个小时,2A明显是虚标,实际0.5A

无品牌卷价格,最后只能让低成本烂货横行
想买高规格,只能去找贵几倍的品牌货
最可恨是烂货盗图蹭品牌防不胜防
稍不注意,多花钱买到还是假货

中规中矩的平价普通规格反而被挤出市场

现在只能重新联系卖家去找,
闲鱼商品照片上看这电源塑料壳的咬花工艺,是正经模具和用料,
如果重量达标就没问题

楼主:
充电器是表哥在多多买的,嫌退货麻烦,但我让他不要惯着这些卖假货的,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再把重量称一下

然后我和闲鱼这款重新对比,确定闲鱼的规格高就再买两个

楼主:
2A的座充能找到的可信的是峰暴,价格也16~20了
对比而言论坛9.9的是便宜,可惜不卖了

网友A:
这么多的PD充电头,自己配个2-6s的充电模块,再加一个取电座,香的很啊!

或者买带充电功能的升降压模块,有PD充电头就加个诱骗器,没有也没关系,只要输入电流足够,这个模块会自动升压,我自己做了好多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A的座充能找到的可信的是峰暴,价格也16~20了
对比而言论坛9.9的是便宜,可惜不卖了 ...

是的,之前那个9.9的座充真香,买了两个后悔买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的PD充电头,自己配个2-6s的充电模块,再加一个取电座,香的很啊!

或者买带充电功能的升降压模块+P ...

是个好思路,
现在德伟的电池直接就带PD充电接口
2A快充需要40W以上的PD头
但转接线要有充电电压截止电路我还没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个好思路,
现在德伟的电池直接就带PD充电接口
2A快充需要40W以上的PD头

要截止电压精确就买升降压模块,电压和充电电流可调。其实也不要在意截止电压,只要不过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截止电压精确就买升降压模块,电压和充电电流可调。其实也不要在意截止电压,只要不过充就行。 ...

这些要求我作为一个电子发烧友注意使用没问题。

但在老家开台球厅和棋牌室的表哥,不玩DIY,

还是尽量送他市售成品吧

网友B:
又想价格便宜,又要质量好,有点难,只能二手捡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要求我作为一个电子发烧友注意使用没问题。

但在老家开台球厅和棋牌室的表哥,不玩DIY,

找个外壳封一下,绝对比买的强多了。我自己有大有的工具,配的充电器还是不错,还有普通牧田口的,那个充电器是真心看不下去,后面买工具都是买的裸机,电池和充电器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想价格便宜,又要质量好,有点难,只能二手捡漏了

这也许就是技术论坛存在的意义,真正了解一个产品的原理和BOM,才能找到价格合适规格满意的

网友:
6元包邮,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红包,基本上不现实

网友:
好像有个21V的电池包和充电器,电池有问题直接把mos管短接了,伊拉克成色吃灰中

网友C:
好货有的是,楼主不看罢了,给你推荐个牌子,“象鼻“,这个牌子锂电线充各种电压的都有,就是不便宜

网友D:
我也推荐“象鼻”用料相当扎实,拆机就知道几元钱十几元钱的垃圾了

网友:
可以考虑买裸板自己换板或者DIY
有品牌的一般都不会便宜,所以看你自己怎么想了

网友:
入过这个用着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货有的是,楼主不看罢了,给你推荐个牌子,“象鼻“,这个牌子锂电线充各种电压的都有,就是不便宜{:013: ...

可以喔,适合我这种不会DIY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推荐“象鼻”用料相当扎实,拆机就知道几元钱十几元钱的垃圾了

谁支持,谁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