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自动启停失效?检修拆解汽车蓄电池电流传感器/分流器

楼主:
2022年初买的雪佛兰科鲁泽,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自动启停失效,刚开始我还挺高兴的,以前这个自动启停烦死了,每次刹车踩死就熄火,松开刹车就打火,这种方式对启动机和电池很不友好,因此每次上车第一件事就是关掉自启停。最近两个月怠速变高了,1000左右,正常应该是700-800,网上查了下,说要么是电池老化,要么是电流传感器坏了,我测过这个车的电池,67Ah内阻4.42毫欧,完全正常,肯定也正常,这车开的极少,一个月开不了几次,买了4年了,里程还没破万公里,你敢信!

我印象里,电流传感器不就是分流器么,一个锰铜片,怎么可能会坏呢?完全不理解,管他三七二十一,先买个试试,汽车配件真的贵啊,一个分流器就要200块。

换的时候没空拍照,网上找了个图,反正就是这个位置,装电池负极上,一头接负极一头输出,然后有个2线插拔,估计就是分流器的mv信号输出。

通用公司品牌,博世制造。拿回来测测内阻,0.09毫欧,可能不是很准,毕竟分流器两头还包含了接线端子。

侧面只有一个两针接口,估计是分流器的正负mv信号,但测了下阻值无穷大,难道真坏了?不理解

看着是超声波焊接的,只能切开了。

打开一看,啊,居然有芯片?ADUCM330

ADUCM330芯片参数,一个小单片机,其实到这就明白了,这个分流器走的是数字通讯,bus车载总线,一开始就该想到的,虽然分流器输出的是mv信号,但是模拟量很容易受到车内电磁环境干扰,不可靠,早期没有车载电脑的汽车应该就是模拟量直接检测,现在汽车电子,就要走数字信号了。

电路板是摁在插针上的,没有焊接,2根细针是通讯插拔,一根12v+供电,另一根为通讯线+,3根粗的为采样针脚,分别是电池负极,和两根分流器mv信号线。

插针明显发黑,发灰,怀疑是汽车内高温环境,氧化了,接触不良,导致通信或者分流器信号断续,用wd40除锈,等下次再坏了,又把这个换回去试试。

最后测一下分流器本体是不是好的,1A电流,mv信号0.07mv,采样电阻也就是0.07毫欧,感觉不够整数,哪有0.07毫欧这么难听的阻值?不信,肯定是垃圾众仪测不准。

好吧,换个表一样,错怪众仪了。

网友:
接触不好,处理估计换回去就好了,新的退回去,立省200

网友:
所处环境恶劣造成的

网友:
学习了,开车没注意这玩意是什么作用,长见识了

网友:
检修拆解汽车蓄电池电流传感器,这还是有点辛苦噢。

网友:
新买的换上正常了?

车用配件真贵

网友:
我的马自达上也是启停的,也有个这玩意,我一直没想明白它的原理,今天看了你的帖子,还是没明白启停我用的是比较多的,可以根据踩刹车的深浅来找到那个临界值,进而控制启停的介入。有时候等红灯的时候感觉很好用,有时候也感觉很烦,上车就要先关闭它。4S店可以刷电脑数据来关闭它,但我还是都保留了。以前总喜欢熄火后在车里听歌,电瓶4年挂掉了。又换了同款原厂电瓶,用了6年,目前还正常。包括起动机,也都正常。还有个新能源小电车,买了之后这个烧油的就开的少一些,目前行驶8.5W公里,没有什么毛病。感觉启停对电瓶或者起动机不友好也是伪命题,也可能是幸存者效应。空间太小了,想换混动方程豹了,能长途自驾旅行。但现在时间太少,牛马根本没有什么时间出门,节假日又都是死堵车,哎,凑合凑合开吧。

网友:
这个肯定是车规级芯片

网友:
长见识了,车用配件真贵

网友:
怠速变高,正常处理是清洗节气门,而不是换电流传感器。

网友A:
日系车好像没这个东西

网友:
看来所谓启停屏蔽线就是短路这个信号

网友:
用锡焊上,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系车好像没这个东西

恰恰相反,日系应该是最先使用的。

网友:
原厂的电瓶都很耐用的。。。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启停就是个没卵用的东西,贼烦人...

二○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网友:
雪佛兰,烧机油了吗

网友:
这玩意儿怎么测好坏

网友:
大概也许是厂家的定时报废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