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车店老板的60V8A锂电池充电器维修改可调电源+安警AJ-619H智能电瓶充电器

楼主:
好久没有更新修车店老板的故事了,放假前去探望了一下,丢给我两个充电器,说是需要改成可调电源。
两个板子还不一样,拼凑成一个能用的就行,这活不好干。

我嫌壳子占地方,只拿了其中一个外壳,天长市的,580W,73V8A

板子背面有明显维修痕迹,有烧糊的地方

先看这个烧糊的,是变压器高压引脚附近焊脚松动打火,

低压部分有进水腐蚀

清理打火的焊盘,铜箔脱落,板子碳化,清理黑炭

刮绿油,镀锡,补焊一条龙服务

测量辅助绕组输出二极管有短路

正常是有0.5V左右压降

查到小变压器这里,

看起来像是一个驱动变压器,拆掉之后测量没问题,白板子没必要维修了,

还是看黄板子吧,高压MOS管击穿,拆掉

给驱动芯片单独供电,测试基准电压没问题,没有短路

但是输出有短路,查到保护三极管击穿

又从库存里翻出来修车店上次给的一箱板子里面有同款,一样是变压器引脚打火,看来是通病

从白板子上拆下来MOS管换到黄板子上,去掉保护三极管,大胆通低压电测试

黄板子正常工作了,找到TL431上臂电阻并联可调电阻,加上两个辅助电源。
把输出电流取样电阻换大三倍,减小输出电流,
改成可调电源给修车店老板激活低压锂电池组用。

下面是给老头乐购买的12V电瓶充电器,淘宝筛选的,价格一张票子,说是带智能脉冲修复和电量显示

他们家型号格外多,

大风扇,泡沫包装

夹子比较大,镀铜的

有封条,不能拆

带电量显示的多20块钱,

通电正常,默认12V电瓶,可以自动识别切换24V电瓶

说明书

翻出来一块喷雾器电池,基本是没用过的,放了2年,充电试试看

电流1.4A-1.1A往下掉

最后冲了2AH的电,电瓶微微发热,也没有到100%,
有点失望哈哈,卖家的广告信不过

网友A:
100买的充电器不值。。。

网友:
充电器价格不美丽

阿熊凑合用吧

网友B:
我还以为写,大胆上强电……

没有调流,充电估计不太好用

网友C:
12V铅酸电瓶的充电器,实际上是三段充电模式,但是不具备什么修复功能,有时候厂家夸大宣传了。这种带显示屏的充电器,非常直观,可以看到电池状态和充电电流电压,就是不知道里边的电路怎么样,设计好的话,还是很实用的一台充电器,12V和24V可自动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机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536-1-1.html

是的,我买完才看到这个拆机图,感觉不值一张票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买的充电器不值。。。

我也这么觉得,板子壳子30块,表头25,顶多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价格不美丽

阿熊凑合用吧

确实贵了点,等有空试试充电器的修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写,大胆上强电……

没有调流,充电估计不太好用

管子有点贵,硬上强电没必要。
原本8A电流,改成8/3了,懒得加可调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铅酸电瓶的充电器,实际上是三段充电模式,但是不具备什么修复功能,有时候厂家夸大宣传了。这种带显示 ...

同款不带电量ah显示的只卖半价,

网友F:
修复模式试玩下饿死的电瓶,看有没有吹牛

网友G:
这种单端反激的充电器改可调电源差点意思。可以小范围可调,要想大范围,得半桥推挽架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复模式试玩下饿死的电瓶,看有没有吹牛

暂时手里没有饿死的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单端反激的充电器改可调电源差点意思。可以小范围可调,要想大范围,得半桥推挽架构才行。 ...

有道理,下次换一种玩玩看

网友H:
恭喜改造成功,可调电压范围大会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改造成功,可调电压范围大会很大吧?

以前给他改过2只,不够用,电压从5开始到70V,能把饿死的锂电激活就行哈哈

网友I:
帖子不错,无法打分。

网友:
这种充电器楼主随便找个电源改一个也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帖子不错,无法打分。

谢谢捧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