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这样画,什么用意

楼主:
应该是一个电源的电路板
注意红圈里的四对针锋相对的小尖端,难道是为了放电用的

网友:
我也见到过类似的实物,不明白用意,猜测是有啥用的。

网友:
保险的作用?

网友:
的确是放电用的间隙

网友:
防雷击的一种布线设计

网友A:
ESD相关的。共模电感的LAYOUT使用锯齿状的铜箔形式,,这样当两端的压差太大时,将产生尖端对空气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的LAYOUT使用锯齿状的铜箔形式,,这样当两端的压差太大时,将产生尖端对空气放电 ...

的确上面是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的LAYOUT使用锯齿状的铜箔形式,,这样当两端的压差太大时,将产生尖端对空气放电 ...

感谢科普,以前见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的LAYOUT使用锯齿状的铜箔形式,,这样当两端的压差太大时,将产生尖端对空气放电 ...

感谢科普,第一感觉是放电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感觉是个高压放电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D相关的。共模电感的LAYOUT使用锯齿状的铜箔形式,,这样当两端的压差太大时,将产生尖端对空气放电 ...

看不懂,但感觉很牛屁的样子...

二○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相关的。共模电感的LAYOUT使用锯齿状的铜箔形式,,这样当两端的压差太大时,将产生尖端对空气放电 ...

明白了,这类似于继电器的二极管防护机制,只不过这里是交流电不能用二极管,只能用类似气体放电管这样的东西,这就是简化的气体放电管

网友B:
楼主,就一张图,真是水贴啊;反正我也不知道在这样的电路板上,还搞几个焊锡的小尖尖,估计是设计电路板的人故意而为之。

网友:
感觉尖端应该在零线与火线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就一张图,真是水贴啊;反正我也不知道在这样的电路板上,还搞几个焊锡的小尖尖,估计是设计电路板的 ...

哈哈,这可不是水贴,你把版主叫来他也不敢说我这是水贴

网友:
感觉是为放电设计的,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防雷防浪涌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可不是水贴,你把版主叫来他也不敢说我这是水贴

这里放电保险必炸。换句话说就是注定要死,只能死这些不重要的(例如保险丝),而保护了后级,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博弈过程--即极端条件下(浪涌高压进来瞬间发生的)

网友:
就是放电用的

网友:
前面不知谁搞笑,后面照猫画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