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问题解决:主控SM2258H闪存丝印BW29F512G08EEHAFS4闪存ID:EC,1C,98,3F,84,CB 求开卡

楼主:
主控为SM2258H,缓存丝印NT5CC128M16JR-EK,颗粒丝印为BW29F512G08EEHAFS4,ID为EC,1C,98,3F,84,CB,百度不到不到相关闪存参数。想问一下用哪个开卡工具,或者FLASH参数,请大佬们帮忙指点一下。菜鸟先感谢了。这个盘原来的容量是120G,SMART,现在已经变砖了,上电就进ROM状态。

解决方法请参考2楼大佬的工具版本《SM2258AD_汉化+美化_MPS0702A_FW02K0S7GB》

网友:
ssv4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 ... 0702A_FW02K0S7GB.7z

网友A:
佰维怎么给三星晶圆的颗粒命名成类似美光的型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sv4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58/SSV4/SM2258AD_%E6%B1%89%E5%8C%96%E7%BE%8E%E5%8C%96_MPS ...

大佬,58H AD的工具,能开AB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v4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58/SSV4/SM2258AD_%E6%B1%89%E5%8C%96%E7%BE%8E%E5%8C%96_MPS ...

感谢感谢,厉害啊!开卡软件我之前试了十个左右都开不出来 ,你这个版本一次成功啊。最后一张图是通过USB2.0复制文件的速度,至少说明存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佰维怎么给三星晶圆的颗粒命名成类似美光的型号了

哈哈,我就是被这个丝印的型号带偏了,在按美光的方向找开卡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58H AD的工具,能开AB不?

楼主似乎是开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就是被这个丝印的型号带偏了,在按美光的方向找开卡工具。

一切以id为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就是被这个丝印的型号带偏了,在按美光的方向找开卡工具。

以颗粒ID为主  看到EC  开头 就是三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颗粒ID为主  看到EC  开头 就是三星的

第一次玩没经验,新手上路。现在知道了那种第三方厂商自定印的丝印没有参考价值,还在看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