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依据实物绘制电路图的方法步骤

楼主:
班门弄斧,分享下鄙人依据实物绘制电路图的具体方法。

1、分别拍照元件面和铜箔面。
     注意事项:拍照时相机或手机应该用支架固定,并尽量调整至水平,这样拍出来的两个面大小才能一致,不会变形,便于后期操作。
     如下图分别为元件面和铜箔面

2、用PS分别打开两个图片,用图片旋转功能调整图片,使图片的一个边为水平,如下图

3、两张图片分别用PS裁剪掉无用的部分并保存

4、在元件面图片上标注集成块和插座的引脚号,因为在用PS图层时难以判断集成块和插座的哪个脚是1脚,标注后方便后期绘图

5、铜箔面翻转并另存
只有将铜箔面水平或者垂直翻转后,才能和元件面对得上

6、重点:
A、先用PS打开翻转后的铜箔面,再打开元件面。复制元件面粘贴到打开的铜箔面上,这样这个图就有一个背景一个图层,背景是铜箔面,图层是元件面。
B、保存这个图层文件为PSD格式以便随时打开绘图。
C、将元件面图层的不透明度调到30%左右,这时PS中既可以看到铜箔面,又可以看到元件面,可以边对比边绘图。
如下图

D:重点的重点:这个元件面的不透明度在绘图过程中可以随时任意调节!!当需要看某个焊点对应的是哪个元件时,把不透明度调到70%左右,就可以看到是哪个元件,元件的编号和位置;当需要看某个元件对应的是哪一条铜箔时,把不透明度调到10%左右。

7、绘图
绘图使用嘉立创EDA,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并学习使用嘉立创EDA的,十几年前我一直用的DXP2004。
图纸绘制完成前是不可能知道各种元器件的具体走向的,但PCB板的元器件布局要作为重要参考。
比如我这个示例板子,我先把单片机和两个LM339N运放放在合适的位置,相互距离可以远一点,因为不知道两者之间要放多少个元件,多少条导线。
如下图:

网友:
老湿机...

二○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网友:
单面板透光拍,可以直接提取出铜箔层,再叠加上元件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我都是一个万用表搞定

网友:
不错的办法,如果有PCB转SCH的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