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电阻功率多大?

楼主:
十多年前买的灭蚊灯,

没有高压电击了,原来是这个电阻烧了。

购买回1/4W100K金属膜电阻,

发现与原来的体检相差较大,

可以用吗?还是用功率更大的?

网友:
估计是1W或者2W的电阻,¼W的不行。

网友:
1/4W太小了

电阻烧了楼主怎么知道是100K?

网友:
买都买了,串并联一下功率就够了

网友A:
不知道能否通过并联和串联来提高功率,好像功率越大电阻体积也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否通过并联和串联来提高功率,好像功率越大电阻体积也越大。

完全可以的

网友:
空间不受限,可以买比原功率更大一些的。

网友:
我也有个差不多的直接改成LED灯珠的

网友:
220K1W或2W均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W太小了

电阻烧了楼主怎么知道是100K?

倍压整流电路限流电阻,一般取的就是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W太小了

电阻烧了楼主怎么知道是100K?

在网络上找到的。

网友C:
没用过这种灭蚊器,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这种灭蚊器,不知道效果如何。

还可以。就是要及时清理网架上蚊子的尸体。